求一个MM32SPIN0230的ADC采集例程

楼主(2024-04-27):
项目紧急求好心人提供一个求一个MM32SPIN0230的ADC采集例程,官网的还需要移植删减有点麻烦,谢谢叩头

楼主:

能编译通过的,ADC DMA采集即可,谢谢

网友A:
你试试这个
#include "mm32.h"

#define ADC_CHANNEL 0
#define ADC_SAMPLE_COUNT 10

uint16_t adc_data[ADC_SAMPLE_COUNT];

void ADC_DMA_Init()
{
    // 初始化ADC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Continue;
    ADC_InitStruct.ADC_Scan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配置ADC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 1, ADC_Samctl_239_5);

    // 初始化DMA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data;
    DMA_InitStruct.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ADC_SAMPLE_COUNT;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

    // 启动DMA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启动ADC
    ADC_Cmd(ADC1,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t main()
{
    // 初始化系统时钟等

    // 初始化ADC和DMA
    ADC_DMA_Init();

    while (1)
    {
        // 等待DMA传输完成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

        // 数据处理
        for (int i = 0; i < ADC_SAMPLE_COUNT; i++)
        {
            // 处理adc_data[i]
        }

        // 清除DMA传输完成标志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
但需要自己改哈,肯定不能直接编译通过的,可以参考一下思路

网友B:
论坛上很多分享贴,自己看看吧。

网友C:
话说官方没有提供相关例程?

网友D:
其实你可以用原厂提供的例程进行修改的哈,这个简单一些

网友E:
你说的ADC有,DMA好像官方没有配合弄吧,其实你可以自己试试融合进去

网友F:
参考ST的例程就行吧,灵动的代码风格和ST的风格很像的

网友G:
我建议啊,还是自己改一个吧,有哪里不懂可以在社区里咨询嘛

网友H:
这种应该是在例程上修改的,估计很容易吧,在这里要估计费劲一些

网友I:
我觉得你可以先用ADC的例程,然后再研究一下DMA,然后就融合一下呗

网友J:
自己改改吧,这里给你的例程估计也不一定靠谱,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K:
你自己弄呗,你是移植不好啊?还是编译出错不理解?

网友L:
可以按照MM32其他的与ADC与DMA相关的例程进行移植到MM32PIN023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