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对待新出的芯片是什么态度?

楼主(2024-04-27):
      工程师对于新出的芯片的态度通常是复杂且多样的,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工作需求、技术背景以及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
      对于每年各大厂商推出的众多新MCU,工程师们的态度可以分为几种。一部分工程师可能更倾向于使用他们已经熟悉并习惯的老款芯片。这是因为老款芯片已经经过了市场的检验,稳定性较高,且工程师对其性能和使用方式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此外,老款芯片在开发、调试和维护方面可能更为方便,因为相关的开发工具和文档都比较完善。另一部分工程师则对新的芯片持有开放和接纳的态度。他们认为新的芯片往往具有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性能,可以满足一些新兴的应用需求。同时,新的芯片可能采用了更先进的工艺和设计,使得其功耗更低、可靠性更高。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工程师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的技术趋势。
      个人认为工程师在选择芯片时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首先,要明确项目的需求和目标,选择能够满足需求的芯片。其次,要考虑芯片的稳定性、可靠性以及成本等因素。最后,也要考虑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团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芯片。能用老的解决肯定是最优方案,不过大家也要对新MCU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毕竟干到老就得学到老,必须跟住脚步。

网友A(点评):
性价比高就行

网友B(点评):
国际大厂的 毋庸置疑,可信度95,国产大厂,可行度85%,国产小厂,坚决不用。

网友C:
等一等,升级几版后在用

楼主(点评):
感觉每年都在升级,不过感觉主要是内核的更新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网友D: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如果新出的芯片很契合当下的需求,且眼前也没有更合适的选择,那会迫切进入切换。

网友E:
得分什么行业吧?像我们这种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至少在十年以上的,对产品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我的原则是:旧方案能满足设计要求,且采购方面短期内没有困难,那就能用旧方案就不换新方案。

网友F:
要重新去爬坑,最好等一段时间

网友G:
新型实用才行

网友H:
新对应的坑.实在不太敢用新的芯片.

网友I:
首选实用认可的

网友J:
吃过亏的都知道老芯片的好

楼主(点评):
主要是开发快

网友K:
新出的芯片都想试试看,

网友K:
有免费的开发板最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得分什么行业吧?像我们这种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至少在十年以上的,对产品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我的原则是 ...

军工,汽车,还是电梯行业?

网友M:
非常乐于接受新的IC,但前提自己不第一个使用,这是这么多年的血泪教训得出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乐于接受新的IC,但前提自己不第一个使用,这是这么多年的血泪教训得出的结论; ...

确实,老芯片能用绝对不换,物美价廉,除非有新片子的新功能必须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确实,老芯片能用绝对不换,物美价廉,除非有新片子的新功能必须用

是的呀,这么多年,没见过一个IC是OK,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偶尔一个IC能改个几版;

网友N:
工程师的态度无关重要、无所谓、可以忽略,关键是主管、老板等等能拍板的人的态度!工程师一般只能是建议。

网友G:
新的前提只有是实那才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工程师的态度无关重要、无所谓、可以忽略,关键是主管、老板等等能拍板的人的态度!工程师一般只能是建议。 ...

建议也是一种力量,有时候是可以影响到决策的,看你怎么说。
比如,新的芯片是便宜,貌似外设也多了,可他们的开发工具不完善。你看原来那家,大厂啊,有专门的设计软件,我们直接输入参数,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参考电路,从历次使用的经验看,电路很可靠,而且能大大缩短我们的开发时间。新的这家就没这些辅助要素,对开发周期和产品的稳定性都可能是隐患(注意,最终要落脚到时间、产品、钱这些能让决策者动心的点上。)。当然,如果决策者就是铆准了新厂商,认为你说的那些不是问题,那就不用多说了。出了问题你也可以拿这个甩锅,反正你把话说到前头了。

网友O:
买车也是啊,新上市的车子总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等上市1-2年了,把小毛病改好了,再下手才是稳妥的。

楼主(点评):
毕竟每一个版本都会有升级,对万千的使用体验的反馈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