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扩充DC DC升压电路吗?

楼主(2024-04-27):
本来是这样的升压电路:

但是有时输出不足且芯片很热,推测是芯片里的 MOS 过载。
那能否让 LX 控制外面的MOS 管,行吗?谢谢!

网友A:
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感L1的最大电流不足。负载大了以后电感饱和,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B:
一般芯片中LX不适合直接驱动MOS管,可以外加电路驱动,建议更换适合的芯片

网友C:
有MOS管在外面的芯片

@情场探花 :可去ti的中文网站查找,产品->电源管理->升压->控制器(外部FET)。国内的我不熟。
能给个型号吗?谢谢!

网友D:
5V1A 还热啊
1 要么你器件选择不合适,要么你板子设计的问题
2 要么芯片不适合做5V 1A
3 这种内MOS的升压芯片一堆,试试别的

抱歉,实际是输出 12V。一楼已经改了。

网友D:
你测试什么情况下发热严重?
输入多少电压 电流?负载电压电流多少

网友D:
放个实物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芯片中LX不适合直接驱动MOS管,可以外加电路驱动,建议更换适合的芯片

求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