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START-F405测评】第一个工程

楼主(2024-04-28):
#申请原创#

官方推荐用AT32_Work_Bench来生成初始化代码,那这里的第一个工程就用此工具来生成。
首先下载软件。官网的这个链接可以下载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5.jsp#Resource
3133e4a3a0e110ba36df40d1c21bd32a
下载之后不用安装,直接打开,然后可以选MCU型号,这里选AT32F405RCT7-7
这个工具的界面也是包含各外设配置,以及时钟,引脚配置。功能方面类似于STM32cubemx。
84118978a3fd557913e41b6253bce5a2
笔者要实现一个USB转CAN的工具开发。因此这里需要配置USB和CAN外设,另外还有时钟、GPIO和中断等。
GD32F405的USB HS用的是专用的三个PIN,其中D+ D-就是USB传输的,另外有个R脚,这个是OTGHS1 PHY参考电流源电阻,意思是内部usbphy用的。
52d97b09c5c69729fae275bc4bc1d8df
至于VBUS一般是用来做插拔状态检测的,ID用来做模式切换,用到的话可以勾上。这两个功能各要占一个IO。
GD32F405的CAN支持2.0B模式,用TX RX两个脚。
9b3fb1f9815e5b826c27f064d67d49dc
这里支持配置的参数,除了常规的波特率,还支持根据采样点,以及波特率偏差来算参数,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然后这六个参数对应的就是TTCMABOMAWUMNARTRFLMTXFP,属于CAN通用参数
c901ee1560fac0daf8ab6caae21fba80
然后CAN的中断包含发送/接收/错误中断,可以全部打开
d35d5f6b268cfdf47b9d7aa4e74f08a4
然后为了提升可恢复性,把WDT功能打开,这个WDT的页面略简陋,可以先按默认配置,后面再到源码里去修改
acd5bbc8166532357ece86915dea4870
然后LED,板上用的是 PF4 PF5 PF6三个GPIO,配置为输出
b79923656bb075471c0e65e19c88698f b15d61814b934f5840dc31ab3083f04f
然后NVIC页面,打开这个systick的中断,如果是裸机编程,需要用它来实现任务切换
80b2629545485d64cc66bc6531ca8565
然后配置时钟,这里打开高速晶振和低速晶振,板上带了这两个晶振的
1dad567bcf7a31eec744e454208552c8
然后到时钟配置页面,设置外部晶振频率12M,主频216M
140d29b35f50de0e0008672859da0436
其他的暂时不配置,后面有需要再配。这里点击生成代码
d05f337c963558a2fe042a2f1045afa6
生成代码这里,要选择工程目录,另外还要配置一个firmware目录,这个firmware可以从上述官网下载地址处下载
6a9672ad0fa4f72849c63512bcc3bb6b
下载完之后选择固件包管理,然后选择放置了此firmware压缩包的目录即可。
完成上述配置之后,点确认,然后在这个目录下,可以看到生成的工程,MDK的配置放在project目录下。libraries为外设库,middlewares为中间件,如USB协议栈等。
6b32b5b2681047fe67ccc1098f51629f
然后要安装一下MDK5的pack,在官网下载链接的这个位置
1de516692873b65557208e1541e550ab
下载之后选择这个文件安装
b7e5910c1eda738ac1ae58013587e8df
安装后打开工程,配置一下编译工具链,即可执行编译
c0824af6a1bc45f0689d4277a67ff3dc
然后如果需要下载到板上运行,需要配置一下下载器型号
afa708188372168dad9d5273c171490c
配置之后点击下载按钮,即可下载到板上运行。到这里,工程就建立好了。
国产MCU带图形化配置工具的不多,AT32这方面做到了差异化,这种方式比直接移植SDK里面的demo便捷不少。
但是这个工具的功能还略简陋,尤其是第三方组件无法配置。目前国外的产品,比如stm32cubemx或者瑞萨的RASC等,都具备配置第三方组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