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小练-定时器syscfg的配置

楼主(2024-04-28):
1、首先我们理解两个概念,TIMA和TIMG,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认为这是定时器A-G,随后还有TIMB、TIMC等,其实的TIMG意思是通用计时器、TIMA的意思是 高级控制计时器。下表就是MSPM0x支持的TIMx的配置。
但是具体到MSPM0L130x系列,总共有四个16位通用计时器,每个计时器具有两个捕捉/比较寄存器,支持待机模式下的低功耗运行,总共支持 8 个 PWM 通道。
我们看到syscfg的配置中最大也只能增加四个定时器。
2、然后syscfg贴心的给出了一个快速配置的选项,可以快速的配置为500ms单次模式和500ms的周期模式,还有一个Custom模式
那么什么是单次模式和周期模式呢?
所谓的Custom模式,就是所有的参数都是自己配置的。我们选择Custom模式,自己配置定时器的参数。
3、下面就是自己设置定时器的参数了。

首先是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预分频系数,突然你发现随着这三者的变化,syscfg贴心的把当前配置定时器的最小时间和最大时间都给你列出来了。
这里对时钟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满足你的定时时间就好了,可以随意配置。(随着分配系数的不同,稍微会影响定时的精度)
接下来设置你想要的定时的时候,会自动给出实际的定时精度,因为时钟和分频系数的不同,会影响定时的精度。如果你设置的分配系数是整除的话,定时是会相当精确的。
接下来是设置向上还是向下计数,周期还是单次计数。
然后设置你想要期望的定时器周期和实际的定时器周期,如果分配设置好了,两者是没有误差的。
这里选择不启动定时器,需要在程序中手动开启定时器。
DL_TimerG_startCounter(TIMER_0_INST);//启动定时器0
中断配置为归零事件中断。所谓归零事件,就是计数为0时,生成的事件。
至此,定时器的syscfg配置完毕,我们进入程序的编写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