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2] AT32F402的QSPI的引脚分布为何不连续

楼主(2024-04-28):
如图,使用QSPI的时候,这几个引脚分散排列,就很难受,布线非常麻烦,因为PA3-PA5也需要用,这就导致硬件布线要跳线。

网友A(2024-06-03):
你说的硬件设计啊,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其实感觉还是跟芯片内部的电路布局有关系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复用功能么,可能考虑不周到?

网友D:
一般应该是在一起的,这样设计估计会很好

网友E:
可能是为了后续芯片的兼容吧

网友F:
确实这种布局难受,但是更难受的是硬件的电路设计吧

网友G:
程序的话,其实怎么布局无所谓,我觉得

网友H:
AT32F402的QSPI引脚分布可能不连续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设计考虑

网友I:
在芯片设计中,引脚的布局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电路布局、信号完整性、功耗分布、外围器件连接等

网友J:
设计团队可能会根据这些因素来确定引脚的布局,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设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