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单片机的基准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4-04-28):
这个基准电压不会有误差吗

网友A:
单片机的基准电压通常是针对其内部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或数字模拟转换器(DAC)而言的,这是一个参考电压源,用于确定转换的比例和精度。确定基准电压的方式取决于具体的使用需求和单片机的配置,以下是一些确定基准电压的方法:
  • 内置基准电压源:一些单片机集成了内部基准电压源,这种情况下,基准电压值通常是固定的,比如常见的有1.0V、2.5V、3.0V等,用户可以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来选择使用内置的基准电压。
  • 外部基准电压源:当内置基准不能满足精度或电压范围需求时,可以外接一个专用的基准电压芯片。这些芯片提供高度稳定和精确的电压输出,且其值可以根据应用需求选择。通过单片机的引脚连接外部基准电压到ADC或DAC的基准输入端。
  • 分压电路:对于不需要极高精度的应用,可以使用简单的分压电路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中得到基准电压。这种方法经济且灵活,但精度和稳定性依赖于所用元件的质量和电源电压的稳定性。
  • 软件校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方法对基准电压进行校准,即通过已知输入信号测量输出,然后调整计算公式中的系数以补偿实际基准电压与理想值之间的差异。
  • 考虑AD转换器的位数和输入范围:基准电压的选择还应考虑ADC的位数和期望测量的信号范围。更高的位数通常需要更稳定的基准电压来充分利用分辨率。输入信号的最大值决定了所需的基准电压,以确保ADC能够覆盖整个输入范围。

综上所述,单片机的基准电压是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精度要求及单片机内部或外部资源来确定的,有时还需要通过硬件设计和软件配置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最佳的性能。

网友B:
ADC的基准电压可以使用内部参考源,也可以使用外部参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