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我可以使用CW32W031做终端,LLCC68做网关吗?

楼主(2024-04-28):
我看这两个都可以做成433频率下的通讯吧,那么我可以使用CW32W031做终端,LLCC68做网关吗?能一起通讯吗?

网友A:
当然可以通讯!需要在CW32W031上配置些参数,另外有些使用小限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通讯!需要在CW32W031上配置些参数,另外有些使用小限制而已。

展开说说你说的小限制?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说明文档之类的,让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展开说说你说的小限制?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说明文档之类的,让我看看,谢谢 ...

1、需要关闭RF系统的硬件接收PAYLOAD CRC,即:RX_PAYLOAD_CRC_ON = 0,采用软件CRC校验。

网友B:
频率一样理论上是可以进行通信的

网友C:
频率一样,但是编解码不一样,不一定能正常通行。

网友D:
软件层面都有哪些不一样呢?

网友E: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F:
是可以的,但是程序应该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G:
关于芯源网关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楼主有相关资料可以共享学习

网友H: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使用特定的频率进行传输信息

网友I:
LLCC68做网关跟其他网关区别大吗?应该基本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