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有热成像仪的传感器吗?

楼主(2024-04-28):
ST有热成像仪的传感器吗?如果有的话,希望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Adafruit MLX90640红外热像仪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B:
没听说过啊,应该是没有的吧

网友C:
你可以找个ST的代理商咨询一下的啊?

网友D:
STMicroelectronics(ST)目前并没有热成像仪传感器产品。

网友E:
ST主要专注于生产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包括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压力传感器、光学传感器等,但并没有涉足热成像仪传感器领域。

网友F:
如果您需要热成像仪传感器,可能需要寻找其他厂商或专门从事热成像技术的公司,如FLIR Systems、Seek Thermal等。

网友G:
可以选择福禄克吧,其公司专门致力于热成像技术,并提供各种类型的热成像仪传感器产品,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H:
我觉得ST的是没有热成像方面的产品的,我记得是没有

网友I:
直接去官网看看选型不就好了吗

网友J:
一般代理商就知道,其实楼主可以直接问问代理商

网友K:
ST没听说有热成像的传感器或者设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