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单片机使用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加密、解密、编程的方法

楼主(2024-04-28):
最近在使用兆易的GD32F230单片机,先说一下芯片加密后遇到的问题
1、加密后,GD32E230在MDK中通过jlink可以识别,但没法下载程序,
2、用jlink Flash可以连接,但没法擦写程序,加解密选项也无法使用,
3、使用jlink STM32 Unlock工具,通过选择PtoP的芯片,也没法解密,
4、在Jflash中通过选择PtoP的STM32芯片的方式,提示解密成功,但是无效,
...

0、首先准备一条串口线,接到单片机UART0上

1、然后短接单片机的BOOT0引脚后,上电,如果出现如下提醒,就说明芯片已经加密了

2、加密的芯片依然可以连接,连接成功之后会多出现一个解密的按钮,点击即可对芯片解密

3、正常通过串口连接单片机之后,可以参考如下界面下载程序

4、程序下载成功之后,可以通过修改配置字节的方式对芯片进行加密,如下所示

5、在配置字节中将此字节改为任意非“A5”的字节,然后写入芯片即可完成加密

网友A:
加密后,内部程序读取Flash会出现错误嘛?

网友B:
这种加密**应该是可以被**的吧?

网友C:
话说加密之后还可以正常运行么?单片机自己是否可以以改Flash?

网友D(2024-08-07):
有没有遇到过,串口烧录。 已经解读保护成功,但是随后就会出现get device failed的情况。

网友D: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remove protection success后,出现get device failed。

网友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4NDE5NnwyZjE1ZmNmYnwxNzYzMzk5NDUzfDB8

网友E:
如果芯片已经加密,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加密解密工具或进行特定的解密操作。

网友F(2025-06-24):
解密实际上是整个擦除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