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电流

楼主(2024-04-28):
请问这个芯片规格书里面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在多少输出电压下的值?规格书好像没有说明清楚?这种规格书要怎么看来确定呢?

@wanwenhao1 :这个是ETA1467,半导小芯可以下载到
你把照片的分辨率升高,让人家至少看得清楚字,才可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A:
规格书往下翻几页 很明确 输出电压 3.3 、1.2、 0.8V 3个电压 电流图表

楼主:
什么意义?就是说设定输出12V和设定输出8V,都能输出最大3A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义?就是说设定输出12V和设定输出8V,都能输出最大3A电流?

是啊!开关管决定了最大电流。 在这基础上,输出/输入电压比 也改变实际输出最大电流。还有其他变量。 不能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一根筋问多变量函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开关管决定了最大电流。 在这基础上,输出/输入电压比 也改变实际输出最大电流。还有其他变量。 不 ...

你好,这个DCDC芯片的开关管是集成在芯片内部吗?意思是说这个内部开关管可以过最大3A的电流?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DCDC芯片的开关管是集成在芯片内部吗?意思是说这个内部开关管可以过最大3A的电流?这样理解对 ...

内置开关管。开关管最大电流应该不止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