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反激变换器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4-04-28):
新手摸索着做一个反激变换器,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
①如果我按照输入220Vac计算变压器参数,实际供电时给120Vac,那输出会有什么变化呢?
②反激变压器的磁芯需要磨气隙,那这个气隙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③按照公式计算出原边电感量和匝比,选好磁芯和骨架后,绕线时发现按照计算的匝数绕的话电感量不够,按照电感量绕制的话匝数会多很多,而且原副边都按电感量进行绕制时匝比和计算的不一样。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①如果我按照输入220Vac计算变压器参数,实际供电时给120Vac,那输出会有什么变化呢?

占空比最大,饱和,输出降低

②反激变压器的磁芯需要磨气隙,那这个气隙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影响能量的传递,变压器体积的大小及温升

③按照公式计算出原边电感量和匝比,选好磁芯和骨架后,绕线时发现按照计算的匝数绕的话电感量不够,按照电感量绕制的话匝数会多很多,而且原副边都按电感量进行绕制时匝比和计算的不一样。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率你的计算有误

网友A:
上面的都是我的印象,你需要去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