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再问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04-28):
再问充电的问题

1.直接用12.6V给三串锂电池12.6V充电,怎么感觉充得很慢。为啥一定要降压充电或者升降压充电才能实现快充,或者适配器输出18V,24经过充电芯片给电池组充电也可以实现更短的时间就把电池充满,而充电芯片给到电池端的充电电压并没有超过12.6V。

2.氮化镓和碳化硅是两种半导体材料还是说是一种快充技术必须用到的元件?我看很多适配器充电器甚至丝印都是GaN  SiC

网友A:
1 你是直接拿可调稳压电源给3串锂电充电?
  确认你的输出线是否太长,很细,确认你的稳压电源是否限流了
2 确认你的电池组是多少AH的, 查规格书 确定最大可充电电流是多少,把电源输出电流调整到0.5-1C
3 有直接支持3串锂电充电芯片,支持18-24V 输入,电流大概1-3A 可设定
4 gan sic 都是内部充电器方案所用的芯片  材料,功率芯片可以做到效率高 体积小

网友B:
我大量使用3S的动力锂电池,主要用于车模、航模,退役的电池用于太阳能储电,正常的电池充电不会存在楼主说的情况,只要电流一样,怎么充都一样快。我常用方式是用可调恒电压、可调恒流的数控电源给电池充电,比如调整12.6V 3A,则在12.6V之下用3A恒流充电,到了12.6V就恒压充个电,同时用电容均衡电路给电池均衡,一定要均衡!这样5000mAH的2小时充满。但是对于退役电池,容量下降到50~70%,内阻大,充电也会慢,因为恒压充电时间加长了。

网友C:
这种知识,知呼了有好多。搞电子的不明白?任何电池都喜欢涓涓细流充电方法!对电池只有好处没坏处!想快提高电压!充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是直接拿可调稳压电源给3串锂电充电?
  确认你的输出线是否太长,很细,确认你的稳压电源是否限流了
2 ...

这种大电流的充电芯片 也可以实现快充  只不过不带协议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不带协议的大电流充电管理芯片和带协议的快充充电芯片 区别到底在哪里?只是协议有无的区别吗?还是说有协议的充电速度速度会更快?那么问题也来了,如果是带协议的充电芯片才算快充?那它实现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毕竟我的理解是只要看充电功率和转换效率的,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谁来讲解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