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的是中颖的SH39F004 电池管理芯片!为什么第六节电池开始的滤波不是对GND滤波????...

楼主(2024-04-29):
用的是中颖的SH39F004 电池管理芯片!为什么第六节电池开始的滤波不是对GND滤波????而是VC6A。谁用过的?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是既然设计的话,应该是参考基准不是对地吧。

网友B:
应该芯片设计如此,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噪声源和干扰源影响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设计时的考虑啊

网友E:
你是按照官方的电路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