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367309 5-16串锂电池保护芯片 这个全分口和半分口区别?

楼主(2024-04-29):
中颖SH367309 5-16串锂电池保护芯片 这个全分口和半分口区别?

我自己心里有个答案不知道对不对  我先看看大家的解答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A:
全分口(Full Disconnection):

在全分口模式下,当电池组中的某个或某些电池单体出现异常(如过充、过放、过流、短路等)时,保护芯片会断开与该电池单体或电池组相关的所有输出,确保整个电池组的安全。
这种模式下,一旦检测到异常,整个电池组将被完全断开,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坏或危险。
半分口(Half Disconnection 或 Partial Disconnection):

在半分口模式下,当电池组中的某个或某些电池单体出现异常时,保护芯片可能只会断开与该电池单体直接相关的输出,而不会影响整个电池组的其他部分。
这种模式允许在部分电池单体出现问题时,电池组的其余部分仍然可以工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风险,因为需要确保在部分电池单体断开后,电池组仍然能够安全、稳定地运行。

网友B:
那全分口是会更安全吗

网友C:
网上找的答案,你看看:半分口和纯分口保护板的区别如下:同口是指充电和放电用同一个接口,也就只用2根线。分口是指充电和放电是分开的,要3根线。同口的缺点是要求保护板上充电控制和放电控制的MOS一摸一样,放电时电流会经过充电控制MOS,这样就增加了成本、内阻和热量。由于一般情况下电池放电电流要比充电电流大很多,分口充电控制MOS就可以选用较小电流的MOS,放电充电是互不影响的,缺点是要多一根线,有些场合不适合使用。锂电池保护板原理锂电池的保护功能通常由保护电路板和PTC等电流器件协同完成,保护板是由电子电路组成,在-40℃至+85℃的环境下时刻准确的监视电芯的电压和充放回路的电流,及时控制电流回路的通断;PTC在高温环境下防止电池发生恶劣的损坏。普通锂电池保护板通常包括控制IC、MOS开关、电阻、电容及辅助器件FUSE、PTC、NTC、ID、存储器等。其中控制IC,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控制 MOS开关导通,使电芯与外电路导通,而当电芯电压或回路电流超过规定值时,它立刻控制MOS开关关断,保护电芯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