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roteus中的中颖单片机模型是否与实际硬件的功能和性能一致?如何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楼主(2024-04-30):
Proteus中的中颖单片机模型是否与实际硬件的功能和性能一致?如何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网友A:
基本上是一致的哈,能仿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仿真软件里面的仿真效果基本上一致的

网友C:
基本功能是一致的,但有些场景是没法模拟的

网友D:
中颖单片机模型在Proteus中是否与实际硬件的功能和性能一致取决于模型的质量、模型的范围、Proteus软件的版本等

网友E:
验证Proteus中单片机模型的准确性,你可以对比官方文档

网友F:
第三方验证工具

网友G:
如果可能的话,将Proteus中的仿真结果与实际硬件的运行结果进行对比。这可以通过将相同的测试代码在Proteus和硬件上分别运行,并比较它们的输出来实现。

网友H:
仿真不能完全代表实机运行状态

网友I:
你想要验证是否OK,就得用硬件实际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