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在Proteus中为中颖单片机编写和加载程序?如何进行调试,以检查和修改单片机的行...

楼主(2024-04-30):
如何在Proteus中为中颖单片机编写和加载程序?如何进行调试,以检查和修改单片机的行为?

网友A:
双击芯片就可以添加程序了

网友B(2024-06-01):
不建议仿真调试单片机

网友C:
建议参考Proteus的官方文档和中颖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进行操作。

网友D:
这个和仿真8位机一样的啊。

网友E:
这个还是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protues的用法吧

网友F:
右键芯片

网友G:
仿真单片机好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双击芯片就可以添加程序了

在什么位置上可以双击芯片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仿真调试单片机

为什么不建议仿真调试呢 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J:
还有其他工具可以对单片机进行调试吗

网友K:
通过这种方式只能烧录hex格式的文件吧

网友L:
这个好像不能通过这个软件修改代码吧

网友M:
这种方式都支持哪些型号的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