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at32F403a的SPI3通信丢字节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24-04-29):
我在使用at32f403a的spi3通信时,遇到问题。spi3的主模式通信非常稳定,但spi的从模式通信时需到问题,中断模式下,发送21个字,只能发送14个,反复调试不能解决,改用轮询的模式,发送到是成功了,接受端能正确接收,并通过异或校验, 但在接收返返回的19个字节时,却无论如何只能接收到返回的头3个字节。同样的程序,同样的spi配置,有stm32上则是正常的,百思不得其解,望朋友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示波器看一下SPI波形是否有畸变

楼主:
看了,波形还算比较规整

楼主:
现在重点怀疑是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到。

网友B:
show me your code

网友C:
把工程发出来,最简单,然后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D(2024-06-04):
硬件连接如果不OK的话,会出现丢数据情况

网友E:
首先确保SPI3的硬件连接正确,包括时钟、数据线、片选线等。另外,确保从设备的连接也正确,包括从设备的时钟、数据线、片选线等

网友F:
SPI配置模式是否正确啊?检查SPI3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极性、相位、数据位宽等参数。确保主从模式、中断使能等配置正确

网友G:
有可能是中断处理超时了吧,在从模式下,确保中断处理函数能够正确地处理接收数据的中断。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中断标志的清除等操作

网友H:
数据传输是否有干扰啊?在从模式下,确保数据传输的顺序和时序正确。可能需要根据从设备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数据传输顺序和时序设置

网友I:
STM32与AT32F403A的差异一般是这样,由于您提到在STM32上是正常的,可能需要注意STM32与AT32F403A在SPI控制器和时钟配置上的差异,确保配置和时序在AT32F403A上也能正确工作

网友J:
在调试过程中,建议使用调试工具(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来观察信号和数据的变化,以找出问题所在。另外,查阅AT32F403A的官方文档和参考资料,以获取更多的技术细节和调试方法

网友K:
我觉得可能是时序或者逻辑没处理对吧

网友L:
你用的是硬件SPI,还用中断了,估计是中断没配置好

网友M:
时序问题可能会导致丢数据,SPI通信的时序对于从设备的要求非常严格,需要确保时钟、数据和片选的时序满足从设备的要求。可能需要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观察时序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