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Proteus中仿真中颖单片机时,如何提高仿真的性能?有没有优化仿真的策略或技巧?

楼主(2024-04-30):
在Proteus中仿真中颖单片机时,如何提高仿真的性能?有没有优化仿真的策略或技巧?

网友A:
选择适当的仿真模型:Proteus提供了多种仿真模型,包括Analogue Primitive、Schematic Model和VSM DLL Model等。

网友B:
优化电路设计

网友C:
更新Proteus版本至最新版本

网友D:
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合适的仿真参数,如仿真时间、仿真步长等。过长的仿真时间和过小的仿真步长可能会导致仿真速度变慢。

网友E:
Proteus支持使用脚本编程语言进行自动化操作。你可以编写脚本以自动完成一些重复性任务,如元件布局、连接线生成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F:
我一直很好奇,用软件仿真靠谱吗

网友G:
优化代码

网友H:
仿真还是代替不了实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