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这是真的吗?我不信。

楼主(2024-04-29):
最近做个项目,在网上看到一个方案,如图,中间的V_doubler应该是选择倍压或者不倍压,220VAC不倍压输出310VDC,115VAC选择倍压也可以输出310VDC,但是这种倍压电路能带得动2kw的电机?不是都说半波倍压带载能力很差吗,能行?

网友A:
ST的方案不至于假的
文档里面说的 倍压 或许不是你理解的倍压 方案

说的是ST的但怎么看怎么感觉不靠谱啊,文档里说的能适应交直流宽压范围,这么简单的电路能实现吗,我感觉要设计开关电源才行。

网友B:
楼主电路说的 倍压,是半波整流,不是我们常说的通过电容、二极管做的倍压。但是输出2KW,电容的纹波会很大,可能会超过50V。

是的我的意思是他这个电路也是半波整流,V_Double那里短接时就变成整流桥只用到了两个二极管,然后后面用电容轮番充放电实现倍压,V_Double不短接时就是全桥整流,四个电容就相当于滤波电容了,V_Double那里可以用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实现开断,电压纹波50V驱动电机不会出现问题吗,会引起欠压保护或者相电流过大?

网友C:
也就30V 纹波而已。没事。
它用4个1500uF/250V 电容 。

xch
@精神病有所好转 :是多并联几个。还需要防止电容过热
加大电容就完事了是吧。

网友D:
注意看整流桥的电流路径

网友E:
倍压的带负载能力确实很差

网友F:
电焊机很多都是220/380都可以的,220V时就是倍压整流,电焊机几KW的,比这2KW还大。

可以,能实现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