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使用CW32W031类mesh通讯的时候,节点传输过一次这包数据之后,就不会再收到了吧?

楼主(2024-04-29):
使用CW32W031类mesh通讯的时候,节点传输过一次这包数据之后,就不会再收到了吧?

网友A:
是的,如果有新的数据包,继续转发。

网友B:
应该不会重复发送的

网友C:
类mesh通讯重点是过程节点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D:
应该是的,而且会有标记,我觉得

网友E:
当然了,不然的话,那数据不是乱套了吗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协议栈方面,或者通讯流程方面的,就应该会理解了

网友G:
对,不能反复横跳,都是发一次就OK

网友H:
我看官方介绍的话,是发一次就不再发了

网友I:
一般都是这样,都是按跳棋那种方式,过去之后就不会再发了

网友J:
这种跟mesh差不多,就逻辑流程都很像

网友K:
为啥叫类mesh传输啊,这种不算是mesh么?还是没得到认证?

网友L:
代码里是不是会有这种协议的解释呢?不如看看

网友M:
类mesh传输也算是mesh传输吧

网友N:
其实应该协议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O:
确实有点不清楚这个传输依据了?那么说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P:
应该是数据传输流应该是单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