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A多按键触摸芯片

楼主(2024-04-29):
SC09A是带自校正的容性触摸感应器,可以检测9个感应盘是否被触摸。它可以通过任何非导电介质(如玻璃和塑料)来感应电容变化。这种电容感应的开关可以应用在很多电子产品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主要特征:

◇ 9个完全独立的触摸感应按键

◇ 保持自动校正,无需外部干预

◇ 按键输出经过完全消抖处理

◇I2C 串行接口

◇ 所有按键共用一个灵敏度电容

◇ 感应线长度不同不会导致灵敏度不同

◇ 2.5V ~ 6.0V 工作电压

◇ 符合RoHS指令的环保SOP16封装

经典案例:

◇ 替代机械开关

◇ 家庭应用(电视、显示器、键盘)

◇ 玩具和互动游戏的人机接口

◇ 门禁按键

◇ 灯控开关

◇ 密封键盘面板

网友A(2024-06-28):
用过

@江枫渔火- :稍后我们小伙伴联系你~
你好,有源码可以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1457930016@qq.com

网友B(2024-09-10):
有手册,设计电路就够用了。
@江枫渔火

@江枫渔火- :可以先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下时序
@dirtwillfly :写软件用的,只看手册写的,有的地方不是很理解,想看看使用iic的源码找找我的问题所在
@江枫渔火

网友B:
你另外一个帖子给我回复的什么内容?打不开了。估计是被其他管理员或版主给ko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另外一个帖子给我回复的什么内容?打不开了。估计是被其他管理员或版主给ko掉了 ...

那个帖子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