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全差分ADC的疑问

楼主:
下面2张图片是全差分运放AD4022的输入电压范围的描述,针对这个描述,我有以下2个疑问:1. 图片1说,要让输入的差分信号保持180°的相位,从而让他们的共模电压保持在VREF/2,那ADC的两个输入脚我想输入两个直流电压则呢么办,两个直流输入电压的共模输入电压并不在VREF/2。
2. 图片2显示共模电压的输入范围最小为VREF/2-0.125,那我想检测两个很小的直流电压(小于VREF/2-0.125)呢?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共模电压范围的最小值不是0或者接近0吗?

对这两张图很不理解。请各位大佬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2024-04-29):
你需要在差分ADC前面放一个驱动器,像ADA4932这种的,通过驱动器把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调整到合适的数值,看了下你现在这个器件的手册,可以提供Vref在2.4-5.1V你按照这个范围调整共模电压就OK了

网友A:
我映像中ADI的官网应该有推荐驱动器的,还有驱动配ADC的参考电路你自己找找吧,我之前用过的不见得适合你的项目

网友B:
你的问题让人看不懂。
感觉你对差分信号或者共模电压两个概念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