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的烧录软件能用第三方的烧录器吗

楼主(2024-04-29):
比如基于DAP的SWD接口的烧录器能用ST官方的软件吗,还是必须用ST-LINK啊?

网友A:
J-LINK,DAPlink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DAPlink都可以

原来这样啊,挺好,赞o( ̄▽ ̄)d

网友B:
关于是否可以使用第三方的烧录器,这主要取决于第三方烧录器的兼容性和功能实现。

网友C:
可以选择下载器,你说的ST官方软件是IDE吗?

网友D:
可以用第三方烧录器呀。

网友E(2024-06-19):
也不用必须,用DAPlink也行的

网友F:
ST的兼容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网友G:
要是能必须用STlink就用呗,要是不用的话,用jlink也行

网友H:
你其实用dap我觉得挺好,因为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网友I:
ST的烧录软件能用第三方的烧录器的

网友J:
得看你用哪个系列?是STM8的话就不太行

网友K:
我觉得还是用JLINK吧,比较好用

网友L:
其实用啥都行,一般都是支持的

网友M:
没有必须是STlink,STlink速度不快而且断点不能多打

网友N:
直接使用DAP呗,你说用DAP设计的,那说明你DAP肯定是有的

网友O:
建议使用STlink

网友P:
基于DAP的SWD接口的烧录器也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