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owerWriter烧录器只能支持5种芯片吗

楼主(2024-04-29):
这玩意儿为何限制一次使用的种类,太差劲了。如果不限制该多好。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你可以在线获取不同的签名备份到本地文本里。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用离线签名。

网友B:
可以自己调整的

网友C:
PowerWriter烧录器支持多种芯片,但具体支持的芯片种类可能因产品版本和更新而有所不同。

网友D:
确实是可以离线状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