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5开发板能烧录程序吗

楼主(2024-04-29):
大佬们,STM32H5开发板能烧录程序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要不然就成一个砖头了。

网友B:
开发板上都会存在一个烧入接口的。

楼主:
哈哈哈,瞎了没找到口

网友C(2024-06-19):
为啥烧录不了啊?人家也不是一块废板子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你的烧录不成功的原因,贴出来看看

网友E:
一般烧录不成功可能是数据线不行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烧录器模式没选择对,比如应该选择STlink吧

网友G:
当然要可以烧录成功的才行啊

网友H:
看看你烧录不成功的提示啊,是flm没选择吗

网友I:
肯定要可以烧录成功的,必然能烧录

网友J:
我觉得这芯片可能是你没设置好,不然烧录不能不行的

网友K:
你看看你的供电是否OK不

网友L:
如果烧录失败,建议换个开发板吧

网友M:
楼主确定你理解的意思是下载嘛?

网友N:
必须是可以的

网友O:
楼主先学习一下单片机入门

网友P:
肯定的啊。要是不能烧录,那开发它干啥?

网友P:
你是不是碰到不能下载的问题了。我之前遇到过,因为数据线的不同导致下载的问题。是因为Type-C数据线的种类不同导致的。

网友P:
你试试换不同的数据线,看看能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