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多协议串口通信

楼主(2024-04-29):
USB转多协议串口通信
简介:
板子集成了一个USB转4串口的芯片CH344Q,该芯片为 480Mbps 高速 USB 设备接口,支持通讯波特率 1200bps~6Mbps
应用场景:
研发工程师的办公调试工具,实现485、232、TTL多协议串口的通信。板子上预留了5V和3.3V的供电输出,输出电流最大500mA。. 产品简介:
1)项目背景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多种串口调试工具,携带起来也不太方便就做了这款USB转多协议串口通信工具板。前面调试了V1.0和V2.0的版本,V3.0是个稳定的版本开放给大家使用。
2)板子集成了一个USB转4串口的芯片CH344Q,该芯片为 480Mbps 高速 USB 设备接口,支持通讯波特率 1200bps~6Mbps。无需额外的软件,电路板焊接好装上驱动软件就可以使用。
. 应用场景:
研发工程师的办公调试工具,实现485、232、TTL多协议串口的通信。板子上预留了5V和3.3V的供电输出,输出电流最大500mA。
. 产品概述:
板子集成了一个USB转4串口的芯片CH344Q,该芯片为 480Mbps 高速 USB 设备接口,支持通讯波特率 1200bps~6Mbps。实际由于软件的局限只测试了2Mbps通信是没有问题。板子上有一个Type_C的USB接口用于与电脑通信,选择Type-C接口的目的也是考虑到了通用性,大家没有专用线的话也可以使用手机的数据线,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电脑安装驱动后会识别到4个串口A、B、C、D;其中A、B串口是TTL电平,C串口是232电平;D串口是485接口,485支持自动收发切换,不需要额外的控制信号控制收发使能管脚。板子上还预留了5V和3.3V的电平输出,以备用户的不时之需,设计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电子生活更美好。
. 产品参数:
1)PCB尺寸:75mm*40mm*1.6mm;两层板。
2)工作供电:Type-C类型USB口供电+通信,5V输入, 5V转3.3V的电平转换,和插针输出接口。
3)串口特性:4个串口接口,支持3种串口通信协议;TTL接口两个,232接口一个,485接口一个。
4)无需下载程序,纯硬件实现支持485自动收发切换。
. 使用说明:
1)准备好一条既可以供电又能正常数据通信的Type-C接口的数据线。
2)上位机安装好驱动软件(附件会提供)和串口调试工具。
3)该电路板是纯硬件实现无需烧录固件,485的自动收发切换也是通过硬件电路实现。

网友A:
不错!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2024-06-29):
这个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