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RS485通信电路事宜

楼主(2024-04-29):
485芯片的收发脚完全可以只用一个10K电阻下拉到地就行,发送时候ST单片机灌注输出高电平1,接收时候管脚输出低电平0。为什么很多人设计485电路需要加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收发脚,感觉多此一举啊,除非你做隔离的,做隔离也是光耦呀。

网友A:
估计是抄错了,加三极管应是为了"自动切换收发",用的是TXD脚控制收发,不占用别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抄错了,加三极管应是为了"自动切换收发",用的是TXD脚控制收发,不占用别的IO口. ...

哦哦,应该是

网友B:
1.三极管的一般是用于自动收发切换的,可以节省控制器的IO引脚。
2.三极管电路也可以是电平匹配电路,控制器的IO引脚电平和485芯片的电平不同时用于匹配IO电平

网友C:
抄错电路了

网友D:
确实可能是抄错电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