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110 芯片SWD接口

楼主(2024-04-29):
HC32L110 芯片SWD接口禁用了,现在要重新烧录程序,没有预留P35 P36接口,能通过官方的编程器使用SWD接口再次烧录吗

网友A:
之前我测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A:
他只能通过串口解锁,我记得刚玩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之前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1188-1-1.html

网友B:
拼手速吧,可以很快操作连上的

网友C:
没预留的话,怎么连啊?

网友D:
搞定了吗

网友E:
HC32L110 芯片是一款高性能的32位微控制器,它支持多种编程模式,其中包括SWD(Serial Wire Debug)编程模式。SWD接口是一种基于串行通信的调试协议,它允许开发者通过一条简单的串行线路对芯片进行编程和调试。

网友F:
SWD接口允许对芯片进行非侵入式的调试,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安全性问题。

网友G:
只能用串口从内部boot来烧写程序了。

网友H:
SWD接口由两组信号线组成:SWDIO(串行数据线)和SWCLK(串行时钟线)。这两条线路通常连接到开发板的相应引脚上,以便于通过专用的调试器和编程器与之交互。

网友I:
将SWDIO、SWCLK 引脚连接到调试器或编程器的相应引脚。

网友J:
SWD接口支持芯片的串行调试,包括对芯片内部寄存器和存储器的访问。HC32L110芯片的STK(Starter Kit)开发套件包含了MCU开发电路和在板调试模块,其中在板调试模块可用作调试器和烧写器,并提供了SWD接口

网友K:
HC32L110的SWD接口主要包括以下引脚:

SWDIO:串行数据线,用于传输数据。
SWCLK:串行时钟线,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华大半导体官方提供的编程器。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SWD接口可能与其他接口(如UART、SPI等)共享引脚。这意味着在选择是否使用SWD接口时,可能需要权衡与其他接口的需求。

网友M:
建议参考HC32L110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开发工具用户手册,这些资源将提供更详细的指导,包括硬件接线、软件配置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N:
在HC32L110芯片的低功耗模式下,SWD接口的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度休眠模式下,SWD接口可能会断开,导致调试器无法连接。因此,在设计低功耗系统时,需要特别注意SWD接口的行为。

网友O:
HC32L110芯片的SWD接口,一般包含以下两个信号线:

SWDIO:这是一个双向数据线,用于传输数据以及控制信息。在调试过程中,该线路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SWCLK:这是一个由调试器产生的时钟信号,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P:
这个不行了,只有通过ISP下载。

网友Q:
HC32L110芯片的SWD接口可能会被禁用。如果SWD接口被禁用,通常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如串口)来解锁芯片,以便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R:
关于HC32L110的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这是一种常用的调试接口,通常用于编程和调试基于Arm Cortex-M系列内核的微控制器。SWD接口一般至少需要两个引脚:SWDIO(数据)和SWCLK(时钟)。这两个引脚用于传输调试命令和数据。有些器件可能还需要第三个引脚,即RESET,用于复位MCU。

网友L:
开发环境中,配置调试选项以使用SWD接口。这可能包括选择正确的调试器驱动程序和设置正确的调试参数。

网友S:
官方编程器通常会针对自家的芯片进行优化,能够适应各种非标准化的连接方式,从而实现程序的烧录。

网友T:
需要在SWDIO和SWCLK引脚上添加上拉电阻,以确保稳定的信号传输。

网友U:
HC32L110是华大半导体(HuaDa Semiconductor,简称HDSC)推出的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它集成了多种外设,包括串行通信接口、定时器、ADC等,并支持多种省电模式,适用于各种低功耗应用场合。

网友V:
在某些情况下,SWD接口可以被复用为其他功能,如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但是,请注意,当SWD接口被复用为其他功能时,它将无法再用于调试。

网友W:
你可以考虑使用 BDA 半导体公司正式提供

网友X:
正式程序员通常针对自己的芯片进行优化,可以适应各种非标准的连接方法来实现程序烧录。

网友Y(2024-06-26):
用你的手做,它可以很快地连接起来

网友Z:
试试上电瞬间可不可以下载

网友AA:
用镊子短接boot呗

网友AB:
您只能使用串行端口从内部引导刻录程序。

网友AC:
这样不行,你只能通过 ISP 下载。

网友AD:
他只能通过串口解锁,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网友AE:
您可以考虑使用由半导体公司正式提供的 bda

网友AF:
将 swdio、 swclk、管脚连接到调试器或程序员的相应管脚。

网友AG:
用你的手做它,它可以很快被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