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V324的供电

楼主(2024-04-29):
群里的大佬,晚上好!最近做一个压力放大电路,供电是电池,电压在3-4V之间,我没有试过,供电电压变化对运放输出的影响大不大?是否需要加稳压模块?理论上应该不用加,但我没有试过。谢谢回答!!!!

网友A:
可以不用加

网友B:
压力传感器一般是一个桥输出,如果传感器供电是稳压的,则经过运放放大后输出,运放电源变化导致输出变化很小(看电源抑制比参数)。

网友C:
关键看项目的精度要求

网友D:
都用上这种下里巴人了还讲究啥高山流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上这种下里巴人了还讲究啥高山流水?

324几分钱一个,现在用得还是很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324几分钱一个,现在用得还是很广的

所以没必要给癞**喂天鹅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4几分钱一个,现在用得还是很广的

我近几年用3PEAK的LMV321、358性能非常好,几十uA的电流,高阻输入(电流pA级别),几个重要性能参数甩TI的LMV系列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