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AC6951C蓝牙芯片IO含义

楼主(2024-04-29):
PWMCH2H:Motor PWM Channel2 (H);
PWM2:Timer2 PWM Output;

PWMCH1L:Motor PWM Channel1 (L);

这个三个都是PWM IO口,这里有什么区别吗?

Touch15:Touch Input Channel 15;  这个IO口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杰里的资料总是很神秘,基本上只会对应用公司单独开放

网友B:
英文名字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C(2025-05-13):
我理解,IO是指封装的外部特性,IO是可以输入和输出的;
对应的P , 是POWER 的意思;

但是,因为杰理的很多引脚都是多功能集成的,是可以重映射的,

这里 O 的pwmo,就是可以输出PWM的意思,
至于他的 I,路径就是ADC , 或者上电·SD 了

(H )很可能是指上电初始化默认高电平,
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这个脚用来控制一个电机的启停就很危险了;
在硬件上,需要做一个反向控制,
避免单片机还没来得及完全启动起来之前就启动了电机,发生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