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交流继电器如何做隔离?

楼主(2024-04-29):
通过单片机输出PWM如何控制双路交流继电器?

网友A:
交流继电器?无触点那种固态吧
加个光耦驱动

网友B:
通过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然后再控制继电器
或者通过三极管控制一个直流5-24V小继电器,再去控制交流继电器

网友C:
确定是继电器吗?pwm控制继电器,听上去似乎有点过于生猛。

交流继电器应该速度更慢吧,哈哈,加个直流继电器在控制交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