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找人开发)寻求合作开发称重仪表软件滤波算法

楼主(2024-04-30):
价格:20000 元

项目预算:¥20000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项目描述:
      一、应用场景
            称重行业应用,一般用于工业自动化中称量物料或物件的重量,期望准确稳定且响应迅速。
            传感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惠斯通电桥原理。
            常规情况下,仪表供给传感器5V直流电压,传感器输出0-10mV信号给仪表,理想情况下传感器输出信号与其
            承载重量成线性关系,重量越大输出信号越大。
            称重仪表:仪表内通过ADC采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MCU读取AD值,经过软件数字滤波、转换计算等得到需要的
            重量值。
            当前使用的硬件环境:
            ADC:CS5530,24位ΔΣ模数转换器;
            MCU:Arm Cortex-M0、M3、M4系列MCU。
      二、开发要求
            本次合作开发设计一个数字滤波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稳定性:静态无人为干扰情况下,稳定分辨率不低于20万分之一,例如使用20Kg量程传感器应当能稳定显示0.1g,
                             允许最后一位在两个数之间缓慢切换;
            2)响应速度:往传感器上加载或卸载重物,应当在0.6秒内刷新重量并稳定;
            3)准确性:排除传感器的因素后,重复加载卸载重物每次重量应当一致,逐步增减相当于最小重量(如第2条中举例
                             的0.1g)的重物应当能分辨出;
            4)连续性:往传感器上加载或卸载重物过程中,以及往传感器上持续增减重物过程中,重量应连续变化不能出现震
                             荡,尽量没有过冲;
            5)抗干扰,人为施加小幅度干扰时重量值不跳动或跳动幅度很小。
                             例如传感器及其支架放在普通办公桌面上,加载重物(不小于满量程的20%)后,稍用力拍打桌面;
            6)提供C语言源代码,滤波器应当是一个独立函数,输入滤波前原始数据,返回滤波后数据。
      三、其它说明
            1)本次合作开发主要针对软件滤波算法,如有能力及必要也可对硬件进行整改或重新设计;
            2)有竞争对手样机进行对比,期望滤波器性能不低于竞争对手;
            3)可提供原始数据或样机测试;
            4)报酬及商务条件等由公司领导直接对接;
            5)如有意向欢迎进一步沟通细节。

去竞标

@电子爱好者-成都 :对滤波有研究吗?
做过5530

网友A:
我认为稳定性及精度主要还是硬件方面,电路相差不大,主要是通过PCB设计来提升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稳定性及精度主要还是硬件方面,电路相差不大,主要是通过PCB设计来提升性能! ...

当然和硬件有很大关系,滤波算法也很关键,有能力对硬件进行整改或重新设计也是欢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和硬件有很大关系,滤波算法也很关键,有能力对硬件进行整改或重新设计也是欢迎的 ...

我有能力对硬件PCB进行整改,可以随时联系

还是需要软件滤波配合的,单纯硬件还实现不了

网友B:
过冲是本来重量加载时的动量冲击吧 ,这个在算法上没法分辨时本来的重量还是砝码放下去的冲击,又要反应快 又要反应慢 这个在理论上有点矛盾

确实有别家实现了的,需要找一个平衡点或者使用一些策略

网友C:
先在现有硬件基础上做滤波,看看算法能实现的情况,如果能达到要求ok,如果不行,上高精度器件设计电路,有意向可以深入讨论下

别家用的ADC也是一样的,当然具体电路肯定不一样,软件滤波肯定是还有改善效果的,如果对软件滤波有研究欢迎参与

网友D:
我做过动态的CS5532,称重,动态精度到0.3g,通讯232,隔离 SPI跟单片机也用隔离。
在深圳,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动态的CS5532,称重,动态精度到0.3g,通讯232,隔离 SPI跟单片机也用隔离。
在深圳,一起研究研究? ...

精度0.3g,那传感器量程是多大的?
硬件上我们大部分也是隔离的,对软件滤波算法有研究吗,这个是最主要的方面

网友E:
有难度,精度与速度搞不到一块,0.6秒内稳定,你把5530的速速开大后它的有效数数据位只有16位左右,没有噪音的数据位更少,软件滤波的蠕动,数据的快速更新,一阶 二阶。砝码的标定,电桥的线性,做的0.1g....... 现阶段我的程序能到20KG 的电桥 标定500g 的砝码读出的数据1g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难度,精度与速度搞不到一块,0.6秒内稳定,你把5530的速速开大后它的有效数数据位只有16位左右,没有噪 ...

20Kg传感器1g跳动大概就是两万分之一,我们目前比这个略好一点点。
看了别家在200次/秒采样下,是能做到十万到二十万分之一稳定的,响应时间也大概在0.6秒的样子。
有想法或者方向对这个滤波进行提升吗?

网友E:
变化门限值,滤波系数  快速更新阀值,滤波的比重 线性比重的调整,这些调整起来很费时间。你们对标哪个厂家的传感器模块。你这个不单单是软件滤波了,硬件 电桥 软件一起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化门限值,滤波系数  快速更新阀值,滤波的比重 线性比重的调整,这些调整起来很费时间。你们对标哪个厂 ...

托利多、杰曼等。
传感器是通用的,有专门厂家做的,现在只考虑仪表这边,硬件有关系软件滤波也很关键,试过在别家的硬件上跑我们的软件。
对滤波算法有研究吗,有没兴趣试下?

网友E:
托利多、杰曼 他们的精度有这么高吗?他们都是做地磅的,你们是哪个厂家啊

网友F:
本人有十几年的算法开发经验,也做过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在深圳宝安西乡,方便沟通。如有意➕QQ:13797286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托利多、杰曼 他们的精度有这么高吗?他们都是做地磅的,你们是哪个厂家啊 ...

短时间分辨率,长期精度肯定没有,你对它们的业务范围可能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有十几年的算法开发经验,也做过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在深圳宝安西乡,方便沟通。如有意➕QQ:1379728698 ...

不知道您对滤波算法有没有研究,QQ现在用的少容易漏消息,方便留微信吗?或者参与竞标我联系你

网友G:
本人是通信软件算法工程师,精通各类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和调参。滤波器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是一对矛盾体,但是可以通过算法使得二者取得较优值。微信wubin56075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是通信软件算法工程师,精通各类滤波器的设计方法和调参。滤波器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是一对矛盾体,但是 ...

是的,已加你微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对滤波算法有没有研究,QQ现在用的少容易漏消息,方便留微信吗?或者参与竞标我联系你 ...

请加我的微信号:XIAAIHUA-SZ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和硬件有很大关系,滤波算法也很关键,有能力对硬件进行整改或重新设计也是欢迎的 ...

中置取平均值+卡尔曼滤波,

网友H:
本人做过称重滤波器算法,可以联系我,QQ:162542236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做过称重滤波器算法,可以联系我,QQ:1625422362

能做到什么精度和响应速度?

网友H:
可以发数据给我,测试一下,

网友H:
响应速度,一个是计算速度快,算法优化。另外一个方法是力学技巧

网友H:
仿真计算,精度可以到0.1g,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计算,精度可以到0.1g,

有具体一点的指标吗?还有你QQ是搜不到的

网友H:
请发QQ号,我找你

网友I:
硬件可满足10000e检定精度,有没有需求

网友I:
硬件满足10000e检定分度数,有没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件满足10000e检定分度数,有没有需求

高性能硬件当然也有兴趣,我们一般不会检这么高,你的在性能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响应速度、灵敏度、噪声、漂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发QQ号,我找你

QQ现在很少用,有兴趣的话你留微信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高性能硬件当然也有兴趣,我们一般不会检这么高,你的在性能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响应速度、灵敏度、噪声、 ...

温漂小,10000e检定精度。响应速度、灵敏度、噪声这个是与采样速率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度0.3g,那传感器量程是多大的?
硬件上我们大部分也是隔离的,对软件滤波算法有研究吗,这个是最主要 ...

传感器10KG的,动态称重的 直接现场动态串口打印出数据,滤波算法不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10KG的,动态称重的 直接现场动态串口打印出数据,滤波算法不是很重要 ...

10kg量程0.3g也挺不错了,只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漂小,10000e检定精度。响应速度、灵敏度、噪声这个是与采样速率有关系 ...

温漂几个ppm/℃,噪声等指标是和采样率有关,只是想确认你的方案是用在动态称重上的,不是电子秤天平这类。
10000e是认证过的还是自己实测数据?

网友I(2024-07-01):
引用 楼主:
温漂几个ppm/℃,噪声等指标是和采样率有关,只是想确认你的方案是用在动态称重上的,不是电子秤天平这类 ...

计量院认证过,称重仪表10000e

网友I:
引用 楼主:
温漂几个ppm/℃,噪声等指标是和采样率有关,只是想确认你的方案是用在动态称重上的,不是电子秤天平这类 ...

静态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