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电源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4-04-30):
DC-DC模块电源的特点是标准模块化的电源,主要是模块化后紧凑体积小,很方便使用,模块电源有以下优点:
  • 在外观上体积小,将所有功能封闭在一个模块化产品中;
  • 采用灌胶工艺,模块电源还有防潮、抗震、阻燃等特点;
  • 模块化的电源便于更换,同时有一些产品还可以进行冗余供电;
  • 模块电源具有转换效率大、热稳定性更好、可靠性高等
应用范围广:为微控制器、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器、模拟电路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供电,模块电源广泛用于交换设备、接入设备、移动通讯、微波通讯以及光传输、路由器等通信领域和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
模块电源虽然可靠性比较高,但在使用过程也可能出现故障,主要的故障原因分为两大类:模块输出参数异常模块使用异常。本文详细介绍几种模块模块输出参数异常,导致的故障现象,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输入电压过高
针对模块电源输出参数异常——输出电压过高。这种异常轻则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重则会烧毁电路。那么输出电压过高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l输出端无负载或悬空;
l输出端负载过轻,低于额定负载的10%;
解决办法:确保输出端不小于少10%的额定负载,若实际电路工作中会有空载现象,就在输出端并接一个额定功率10%的假负载或者选用jetekps功率更适合的产品;
l输入电压偏高
解决办法:更换一个合理输出范围的电源或者更换适合该输出电压的模块电源;
l存在干扰电压。
解决办法: 考虑在输入端并上TVS管或稳压管。
二、输出电压过低
针对模块电源输出参数异常——输出电压过低。造成后果:这可能会导致整体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继电器吸合无力、MCU复位等;并且电路长时间工作在低输入电压情况下,电路的寿命和可靠性也会出现极大的折损。因此输出电压偏低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输出电压过低通常是那些原因造成的呢?
模块功率不够,带载能力不够,导致输出电压偏低;
解决办法:换用更大功率的模块电源;
输出线路过长或过细,造成线损过大;
解决办法:调整布局,增大导线截面积且缩短导线长度,减少内阻从而减小压降;
输入端的防反接二极管压降过大;
解决办法:换用导通压降Vf值小的肖特基二极管D1;
输入滤波电感ESR过大
解决办法:减小滤波电感值或选用内阻ESR更小的电感;

三、输出噪声过大
针对模块电源输出参数异常——输出纹波噪声过大。众所周知,噪声是衡量模块电源优劣的关键指标,在应用电路中,模块的设计布局等也会影响输出噪声,那么输出纹波噪声过大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模块电源与主电路噪声敏感元件距离过近;
解决办法:将模块电源尽可能远离主电路噪声敏感元件或模块与主电路噪声敏感元件进行隔离;
主电路噪声敏感元件的电源输入端处未接去耦电容;
解决办法:主电路噪声敏感元件(:A/DD/AMCU)的电源输入端处接0.1μF去耦电容;
多路系统中各单路输出的模块电源之间产生差频干扰;
解决办法:使用一个多路输出的模块电源代替多个单路输出模块消除差频干扰;
地线处理不合理。
解决办法:采用远端一点接地、减小地线环路面积。
四、电源耐压不良
针对模块电源性能参数异常——模块电源的耐压不良。隔离模块电源的耐压值高达几千伏,但可能在应用或测试过程中出现不能达到该指标的情况,那么哪些因素会大大降低其耐压能力呢?
耐压测试仪存在开机过冲;
解决办法:耐压测试时电压逐步上调,或者在测试产品前,空测一次;
选用模块的隔离电压值不够;
解决办法:选取jetekps耐压值较高的模块电源;
维修中多次使用回流焊、热风枪。
解决办法:焊接模块电源时要选取合适的温度,避免反复焊接,损坏模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