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Rawcount正常,Baseline异常

楼主(2024-04-30):
       触摸Baseline值异常为0了,如下截图(通过UART打印出现异常时的Raw count 和Baseline值,按键被长时间触发了),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情况?目前来看是个偶发性的问题。设备正常操作没有问题(手指触摸按键来操作的方式),只有在通过APP去控制设备时偶然会出现如下情况,出现此现象只能通过掉电再上电可以解决。有人遇到过吗?谢谢。@IFX_Lingling

网友A:
需要你提供更多的信息来分析。 通常来说Baseline是根据rawcount的变化来变化的。简单说baseline是rawdata经过一个类似低通滤波的算法来得出的,不会变成0. 所以最好能知道触发这种现象的条件。你所的APP去控制,具体指什么?会怎样影响FW或硬件信号吗?

Max

网友B:
是不是IO引脚的位数写错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O引脚的位数写错了导致的

IO引脚的位数是什么?

网友C:
没明白具体的问题

网友D(2024-05-30):
确实我也感觉没有使用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偶发的问题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F:
基准值异常可能是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例如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基准值的准确性

网友G: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导致基准值异常。这可能是由于数据采集、处理或存储过程中的错误引起的

网友H:
建议检查环境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可能需要重新校准传感器或调整基准值

网友I:
可以看看对数据处理过程进行审查,确保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过程中没有错误发生

网友J:
可能是校准的时候出了问题吧

网友K:
是不是你的灵敏度设置很高?导致一直误触发之类的

网友L:
这个掉电再上电我觉得不合理,看看你的电路设计呢

网友M:
之前我遇到过触摸问题,就是有干扰会这样,周围有强磁强电流的电路吗

网友N:
可以查查是否有干扰导致,因为这种“长时间触摸现象”有点像干扰

网友O:
能定时检查是否是这个设备死机然后就重新初始化配置一下?我觉得卡掉就断电的话不太合理吧

网友P:
Baseline是基带?射频中的?

网友Q(2024-08-13):
传感器扫描中的短暂异常?

网友R:
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S:
触摸参数配置的问题,噪声参数设置不正确导致的,已解决,请结帖。

网友T:
错误的代码逻辑或配置参数也可能导致基线值计算错误或更新不及时。

网友U:
如果更新周期过长,基线可能不会及时反映环境变化。

网友V(2024-10-30):
不错的处理方法

网友P:
程序中的问题

网友W(2025-02-28):
考虑将传感器放置在远离电气噪声源的地方,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W:
如果有硬件故障,可能需要重新连接或更换传感器。

网友X:
如果你能触发 Baseline 重新校准,尝试手动或自动重新校准一次,看看 Baseline 是否能恢复正常。

网友Y:
电容触摸容易受外部环境干扰

网友Z:
偶发问题往往是程序出的小插曲。多检测检测。

网友AA:
触摸传感器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尤其是在通过APP控制设备时,可能会导致某些操作产生电压波动或噪声干扰,从而影响触摸传感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AB:
干扰导致的问题

网友AC(2025-04-29):
信号中可能存在噪声或其他干扰源,导致基准线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