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给全志R329开发板修改WiFi/BT模组

楼主(2024-04-30):
本节以修改WiFi/BT模组为例,演示修改替换一个模块的方法。
在部分版本的的R329 Tina中(如全志官方对外release的v0.5版本R329 Tina),EVB5方案配置的Realtek 8723D无线模组。如果我们要替换成全志的XR829无线模组要怎么做呢?大概需要如下几步:
修改内核配置
首先,我们先获取环境变量,选好方案: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ource build/envsetup.shlunch
然后make kernel_menuconfig配置内核: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ake kernel_menuconfig
进行无线模组配置选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Wireless LAN
可以看到当前选择的模组是Realtek 8723D
*表示编译成模块,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实用启动脚本加载,<*>表示编译到内核。
我们将Realtek 8723D反选,并选上XR829:
修改Tina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ake menuconfigFirmware
进入Firmware目录,反选r8723ds-firmware,并选上xr829-firmware和xr829 with 40M sdd。xr829 with 40M sdd意思是XR829采用40MHz的外挂晶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xr829-firmware..................................... Xradio xr829 firmware
  • xr829 with 40M sdd
    Wireless Driver
    进入Kernel modules > Wireless Driver,反选kmod-net-rtl8723ds,并选上kmod-net-xr829kmod-net-xrbtlpm,意思是启动的时候加载xr829模块。
    重新编译打包烧写固件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ake -j32pack
    烧写固件后,使用wifi扫描demo测试,就可以扫描到附近的wifi信号: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oot@TinaLinux:/# wifi_scan_results_test************************************Start scan!************************************bssid / frequency / signal level / flags / ssid64:6e:97:5a:5a:e4       2462    -55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66:6e:97:1a:5a:e4       2462    -55     [WPA2-PSK-CCMP][ESS]    AWTest7e:b5:9b:2d:e1:63       2437    -56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ESS]    AW-IT-Test66:6e:97:1b:14:42       2462    -56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ESS]    AWTest7c:b5:9b:fd:e1:bd       2437    -58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7c:b5:9b:fd:e1:63       2437    -58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7e:b5:9b:1d:e1:63       2437    -58     [WPA2-PSK-CCMP][ESS]    AWTest7e:b5:9b:1d:e1:bd       2437    -61     [WPA2-PSK-CCMP][ESS]    AWTest88:d7:f6:88:8b:c0       2412    -37     [WPA2-PSK-CCMP][WPS][ESS]       AW-PDC-PD4-316Test90:67:1c:f8:11:ac       2437    -36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WPS][ESS]       AW-PDC-RTOS-MUSIC00:6b:8e:4e:c0:08       2412    -45     [WPA-PSK-CCMP][WPA2-PSK-CCMP][ESS]      AW-PDC-PD4-315testc8:4c:75:40:86:ff       2452    -54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preauth][ESS]    Allwinnerc4:f0:81:63:9d:31       2437    -59     [WPA2-PSK-CCMP][ESS]    \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f0:c9:d1:b3:15:49       2412    -55     [WPA-PSK-TKIP][WPA2-PSK-CCMP][ESS]      AP-XRADIO64:6e:97:5b:14:42       2462    -64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bc:46:99:d6:62:7c       2462    -60     [WPA-PSK-CCMP][WPA2-PSK-CCMP][ESS]      SochipR338:1c:1a:2e:b3:52       2437    -63     [WPA2-PSK-CCMP][ESS]    AWTestec:6c:9f:af:89:79       2447    -63     [WPA2-PSK-CCMP][ESS]    AW-APD-GMSipv674:a5:28:9a:fc:d4       2432    -65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WPS][ESS]       AW-PTD-HK04:d4:c4:b9:b9:f8       2437    -65     [WPA2-PSK-CCMP][WPS][ESS]       ipv6ac:e3:42:9c:7f:79       2437    -68     [WPA2-PSK-CCMP][WPS][ESS]00:1c:a3:14:6a:de       2422    -73     [WPA2-PSK-CCMP][ESS]    AW-PD4-R8188c:be:be:24:6f:ff       2422    -70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WPS][ESS]       AW-PTD-TEST7e:b5:9b:1d:e1:a3       2462    -75     [WPA2-PSK-CCMP][ESS]    AWTest80:e8:6f:d9:fd:a1       2412    -73     [WPA-EAP-CCMP][WPA2-EAP-CCMP][ESS]      AWOffice80:e8:6f:d9:fd:a2       2412    -73     [WPA2-PSK-CCMP][ESS]    AWTest80:8f:1d:8a:36:76       2452    -60     [WPA-PSK-CCMP][WPA2-PSK-CCMP][ESS]      AW-PDC-PD2-TEST38:1c:1a:2e:b3:51       2437    -63     [WPA-EAP-CCMP][WPA2-EAP-CCMP][ESS]      AWOfficeb8:55:10:94:90:b4       2427    -74     [WPA-PSK-CCMP][WPA2-PSK-CCMP][WPS][ESS] AW-ANC-TOTOLINK-N600RV2#3480:e8:6f:d9:5d:62       2412    -75     [WPA2-PSK-CCMP][ESS]    AWTest80:e8:6f:d9:5d:61       2412    -76     [WPA-EAP-CCMP][WPA2-EAP-CCMP][ESS]      AWOffice******************************Wifi get_scan_results: Success!******************************
    如果固件的模组不对应,使用wifi相关demo时会提示wifi打开失败: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oot@TinaLinux:/# wifi_scan_results_testconnect wpa_supplicant failed,please check wifi driver!wifi on failed修改蓝牙配置
    以上修改只是完成了模组wifi部分,bt部分这时候测试是会打开失败的: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oot@TinaLinux:/# bt_testroot@TinaLinux:/# 58279.055755: [bt_manager_init:212]:  enable default profile from bt config.58279.055900: [bt_manager_enable:400]:  bt manager version:Version:3.0.1.202012201630,builed time:Dec 29 2020-02:46:3058279.055915: [bt_test_sta[  144.123489] sunxi-bt soc@03000000:bt: block state already is 1tus_cb:71]:  bt is turnning on.[  145.135907] sunxi-bt soc@03000000:bt: set block: 058290.178476: [btmg_device_on:56]:  detect hci0......58293.179028: [btmg_device_on:56]:  detect hci0......58296.179372: [btmg_device_on:56]:  detect hci0......^Croot@TinaLinux:/# 58299.179802: [btmg_device_on:56]:  detect hci0......58302.180339: [btmg_device_on:56]:  detect hci0......58305.180866: [btmg_device_on:56]:  detect hci0......58308.181398: [btmg_device_on:61]:  hci0 device available58308.181471: [bt_test_status_cb:59]:  BT is off58308.181500: [bt_test_adapter_power_state_cb:43]:  Failed to turn on bt58308.181530: [bt_manager_enable:436]:  init HCI device failed!58308.181561: [bt_manager_gap_set_io_capability:1084]:  Bt is off, This should not be called!(process:1559): GLib-GIO-CRITICAL **: g_dbus_connection_send_message_with_reply_sync: assertion 'G_IS_DBUS_CONNECTION (connection)' failed(process:1559): GLib-GIO-CRITICAL **: g_dbus_connection_send_message_with_reply_sync: assertion 'G_IS_DBUS_CONNECTION (connection)' failed
    bt部分还需要修改相关配置文件 target/allwinner/r329-evb5/base-files/etc/bluetooth/bt_init.sh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in/shbt_hciattach="hciattach"start_hci_attach(){        h=`ps | grep "$bt_hciattach" | grep -v grep`        [ -n "$h" ] && {                killall "$bt_hciattach"                sleep 1        }        #8723ds h5 init        echo 0 > /sys/class/rfkill/rfkill0/state;        sleep 1        echo 1 > /sys/class/rfkill/rfkill0/state;        sleep 1        "$bt_hciattach" -n ttyS1 xradio >/dev/null 2>&1 &        sleep 1        wait_hci0_count=0        while true        do                [ -d /sys/class/bluetooth/hci0 ] && break                sleep 1                let wait_hci0_count++                [ $wait_hci0_count -eq 8 ] && {                        echo "bring up hci0 failed"                        exit 1                }        done}start() {    hcidump_xr=$(ps | grep "hcidump_xr" | grep -v grep | awk '{print $1}')    if [ -n "$hcidump_xr" ] ;then        echo "hcidump_xr existed"    else        echo "hcidump_xr start"        hcidump_xr &    fi        if [ -d "/sys/class/bluetooth/hci0" ];then                echo "Bluetooth init has been completed!!"        else                start_hci_attach        fi    d=`ps | grep bluetoothd | grep -v grep`        [ -z "$d" ] && {                /etc/bluetooth/bluetoothd start                sleep 1    }}ble_start() {        if [ -d "/sys/class/bluetooth/hci0" ];then                echo "Bluetooth init has been completed!!"        else                start_hci_attach        fi        hci_is_up=`hciconfig hci0 | grep RUNNING`        [ -z "$hci_is_up" ] && {                hciconfig hci0 up        }        MAC_STR=`hciconfig | grep "BD Address" | awk '{print $3}'`        LE_MAC=${MAC_STR/2/C}        OLD_LE_MAC_T=`cat /sys/kernel/debug/bluetooth/hci0/random_address`        OLD_LE_MAC=$(echo $OLD_LE_MAC_T | tr [a-z] [A-Z])        if [ -n "$LE_MAC" ];then                if [ "$LE_MAC" != "$OLD_LE_MAC" ];then                        hciconfig hci0 lerandaddr $LE_MAC                else                        echo "the ble random_address has been set."                fi        fi}stop() {        echo "nothing to do."}case "$1" in  start|"")        start        ;;  stop)        stop        ;;  ble_start)            ble_start                ;;  *)        echo "Usage: $0 {start|stop}"        exit 1esac
    R329 EVB5 XR829 bt_init.sh文件下载连接:bt_init.sh
    make kernel_menuconfig内核配置选上: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Networking support > Bluetooth subsystem support > Bluetooth device drivers <*> Xradio Bluetooth sleep driver support<*> Xradio Bluetooth farmware debug interface support
  • Xradio Bluetooth sleep driver support for bluedriod
    重新编译打包烧录固件,用BT demo,成功打开蓝牙会有如下打印: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root@TinaLinux:/# bt_testroot@TinaLinux:/# 3407.938316: [bt_manager_init:212]:  enable default profile from bt config.3407.938454: [bt_manager_enable:400]:  bt manager version:Version:3.0.1.202012201630,builed time:Dec 29 2020-02:46:303407.938468: [bt_test_status_cb:71]:  bt is turnning on.hcidump_xr startBluetooth init has been completed!!/etc/bluetooth/bt_init.sh: line 99: hcidump_xr: not found3408.306362: [bt_profile_global_init:356]:  start bluealsa :1 times3408.845050: [bt_test_adapter_power_state_cb:41]:  Turn on bt successfully3409.308667: [bt_test_status_cb:61]:  BT is ON[   66.468094] [BH_WRN] miss interrupt!
    以上,一个无线模组就修改好了。
    *rtl8723ds和XR829模组是pin to pin的,所以无需修改引脚配置。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