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KEIL 下载程序错误 PDSC: Sequence Execution

楼主(2024-04-30):
开发板MB1814,芯片 STM32H503RBT6,芯片自带的STLINK-V3

烧写时错误:
一.烧写失败,并提示需要更新STLINK
     1.官网下载STLINK007后更新STLINK(STLINK004不支持STLINKV3)

  2.更新后下载还是失败,提示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网上的方法试了一遍,如更换数据线,增加外部供电,更改启动方式等等;但是还是没用;开始怀疑程序本身的问题,去官网下载官方例程也是如此。
后来只能根据问题出现的前后一个个找原因,第一个出现的问题,需要升级STLINK,查询到的结果是KEIL版本太高,低版本的不会报这个错误。
然后就下载了KEIL5.34,进行安装。打开官方例程编译下载,结果后还是有错误,又是一阵头大。

3.错误提示:PDSC: Sequence Execution

最后发现把Enable取消,可以正常下载。

另:之前的KEIL版本为5.39。

网友A:
检查芯片型号和配置

网友B:
检查连接和硬件

网友C:
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

网友D:
1.检查更新固件
2.更换USB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