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LAN9252中的“扩展模式”是否需要主机微控制器?

楼主(2024-04-30):
扩展模式不需要微控制器。 它也可以在不使用微控制器的情况下实现,但需要 EEPROM 来加载配置文件(ESI 文件)。CHIP_MODE[1:0] 配置带将 EtherCAT 设备配置为 2 端口或 3 端口设备。

网友A:
扩展模式不需要,方便特殊设计应用

网友B:
扩展模式不需要的,就是方便特殊应用场景。

网友C(2024-06-07):
LAN9252是一款高性能的以太网通信控制器,它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扩展模式。在LAN9252的扩展模式下,主机微控制器是必需的

网友D:
扩展模式是LAN9252的一种特殊工作模式,它允许主机微控制器通过SPI或I2C接口与LAN9252进行通信,并控制其功能和配置

网友E:
在扩展模式下,主机微控制器可以读取和写入LAN9252的寄存器,配置网络参数、数据传输和其他相关功能

网友F:
主机微控制器负责与LAN9252进行通信,并根据应用需求进行相应的配置和控制

网友G:
正常来说,是可以发送命令和配置数据给LAN9252,以控制其工作模式、数据传输速率、网络参数等

网友H:
扩展模式下需要主机微控制器的参与,以实现对LAN9252的控制和配置

网友I:
主机微控制器可以是一个单片机、微处理器或其他控制设备,它负责与LAN9252进行通信和协调工作。

网友J:
请注意,具体的扩展模式配置和通信接口可能会因不同的应用和开发环境而有所差异

网友K:
建议您参考LAN9252的技术手册和相关的开发文档,以获取准确的配置和使用指导。一般手册都会有写的

网友L:
一般的话,主机微控制器还可以接收来自LAN9252的状态和数据,以便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应用

网友M(2025-09-20):
LAN9252 的 “扩展模式” 需要主机微控制器。该模式下,LAN9252 作为从设备,依赖主机通过 SPI 或并行接口配置其寄存器、控制数据传输,实现多以太网端口扩展等功能。主机负责协议处理和逻辑控制,LAN9252 专注于物理层和数据转发,二者协同工作。

网友N:
LAN9252 的 “扩展模式” 需要主机微控制器。该模式下,LAN9252 作为从设备,需通过 SPI 或并行接口与主机通信,依赖主机配置寄存器、处理数据收发及协议栈功能,自身无法独立运行,主机是实现扩展模式功能的必要条件。

网友O(2025-10-20):
LAN9252 的 “扩展模式” 需要主机微控制器。该模式下,LAN9252 作为从设备,依赖主机通过 SPI 或并行接口配置寄存器、处理协议栈与数据交互,无法独立运行。主机负责控制扩展功能的使能、参数设置及数据转发,确保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通信,故需主机微控制器协同工作。

网友P:
LAN9252 的扩展模式不需要主机微控制器。
在扩展模式下,LAN9252 通过 SPI 接口工作,可启用第三个网络端口,连接外部 PHY 或另一 LAN9252,扩展网络拓扑
。此时,设备可通过EEPROM 加载配置文件来完成初始化,无需主机微控制器参与,适合简单扩展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