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50的DFU模式进入失败

楼主(2024-04-30):
我自己打了块板子测试,不知道为什么电脑识别板子的DFU模式一直识别不出来,是芯片的问题,还是供电不太对,能识别,显示的是未知的USB设备

网友A:
检查BOOT0和BOOT1引脚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固件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C:
检查STM32CubeProgrammer设置

网友D:
在STM32CubeMX或相关配置工具中检查USB配置设置。

网友E:
更新固件版本

网友F:
如果设备之前已经成功进入过DFU模式,但现在无法进入,可能是设备内部出现问题。尝试复位设备或断开电源后重新上电。

网友G:
查看日志和错误信息

网友H:
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

网友I:
如果通过软件操作无法进入DFU模式,可以尝试通过硬件复位方法。使用一个外部复位电路或者通过SWD接口进行硬件复位。

网友J: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或进入DFU模式。

网友K:
检查芯片是否损坏或存在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L:
已经正确烧写了支持DFU模式的固件到设备的闪存中。

网友M:
检查USB连接是否正常,以及USB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尝试使用其他USB端口或线缆,以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N:
DFU模式需要通过USB接口连接到计算机上。如果USB连接不稳定或存在问题,会导致DFU枚举失败。

网友O:
使用ST-Link或其他调试工具检查设备的当前状态,包括启动模式、内存内容和寄存器值。

网友P:
检查DFU模式的配置是否正确。这包括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STM32的选项字节和bootloader设置。

网友L:
USB连接稳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Q:
烧写的固件是否正确?

网友R:
如果程序已经将USB作为其他功能(如模拟U盘或虚拟串口功能),此时电脑可能只会显示USB拔出,但不会显示DFU的COM口或显示错误的设备。

网友S:
时钟配置错误也可能导致DFU模式进入失败,检查时钟树的配置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T:
更新或重新安装烧写程序和驱动程序

网友U:
先检查一下板子硬件是否正常,再看一下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V:
阅读ST官方提供的应用笔记和FAQ,了解进入DFU模式的具体要求和常见问题。

网友W:
参考STM32H750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和应用笔记,了解与DFU模式相关的详细信息和步骤。

网友X:
boot引脚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Y:
确保STM32H750的BOOT0引脚在上电瞬间被拉高,而BOOT1引脚保持低电平。这两个引脚的电平组合将决定MCU的启动模式。

网友Z:
可以尝试使用STM32的调试工具,如J-Link或ST-Link,通过SWD接口来强制MCU进入DFU模式。

网友AA:
使用的烧写程序或驱动程序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无法正确进入DFU模式。

网友AB:
对于STM32H750,可以通过在上电瞬间按住复位按钮(通常为几秒钟),然后释放的方式来进入DFU模式。

网友AC: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或进入 dfu 模式。

网友AD:
当设备连接到计算机时,它应该作为一个DFU设备被枚举。

网友AE:
检查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定义。在STM32中,中断向量表是通过链接器脚本(如stm32h750xx_flash.icf)在链接时定义的,如果这部分配置有误,可能会影响DFU模式的进入。

网友AF:
boot电平配置正确了吗

网友AG:
查阅STM32H750的参考手册和相关文档,以确认DFU模式的配置和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USB连接稳定,没有松动或损坏。检查USB线和端口是否完好,以及是否有适当的电源供应。

网友AH: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dfu 模式可能无法进入。检查时钟树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I:
某些MCU可能有防止非法代码执行的保护机制,如读保护、写保护等,确保这些保护机制没有阻止DFU模式的进入。

网友O:
有时候,旧的驱动程序可能导致识别问题

网友AJ:
有时,电源供应不稳定、地线连接问题或其他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DFU模式的进入。

网友AK:
在尝试进入DFU模式时,MCU没有因为电源管理问题而重启或失去响应。

网友AL:
进入DFU模式通常需要在上电时按住BOOT键,或者按住BOOT键时再按RST键

网友AM:
如果固件有问题,比如不完整或损坏,可能会导致DFU模式进入失败。确保使用的是正确且完整的固件版本。

网友AN:
您正在使用的刻录程序或驱动程序可能存在问题,使您无法正确地进入 dfu 模式。

网友AO(2024-06-22):
When a device is connected to a computer, it should be enumerated as a DFU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