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F334好像没有BOOT1引脚,怎么选择启动模式呢

楼主(2024-04-30):
请问STM32F334好像没有BOOT1引脚,怎么选择启动模式呢

网友A:
通过BOOT0选择吧。

网友B(2024-06-19):
STM32F334系列微控制器确实没有专门的BOOT1引脚,但它仍然支持多种启动模式。

网友C:
启动模式的选择通常是通过BOOT0引脚的状态来决定的,而BOOT1的功能则被集成到了芯片内部,通过软件配置来实现。

网友D:
在STM32F334系列中,启动模式的选择如下:主闪存存储器启动(默认启动模式):BOOT0引脚接地(0V)。这是最常用的启动模式,微控制器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E:
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0引脚接电源电压(通常是3.3V)。在这种模式下,微控制器从系统存储器启动,通常用于串行下载或调试。

网友F:
在STM32F334系列中,这个启动模式通常不可用,因为没有专门的BOOT1引脚来配置。

网友G:
由于没有BOOT1引脚,STM32F334系列微控制器的启动模式选择相对简化。

网友H:
在硬件设计时,只需关注BOOT0引脚的连接即可。在大多数应用中,BOOT0引脚会被直接接地,以确保微控制器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

网友I: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要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进行串行下载或调试,可以将BOOT0引脚连接到电源电压,并在启动时保持这个状态。完成下载或调试后,通常需要将BOOT0引脚重新接地,以便微控制器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并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J: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通常不需要特别配置BOOT1,因为它的功能已经被内部集成,并且通常不会影响启动模式的选择。

网友K: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配置,可以参考STM32F334系列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L:
没有boot1是不是有其他的boot选择?

网友M:
通过boot进行选择

网友N(2024-08-31):
相反,STM32F334 的启动模式是由软件配置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