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1同时收发数据卡在回调函数中

楼主(2024-04-30):
只能正常收发几次,卡住后进入不了user_main_program
同时使用了串口2连接esp8266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A:
中断优先级问题

网友B:
同时收发的话可能有顺序问题

网友C:
如果接收缓冲区没有正确管理,可能会导致数据溢出或丢失。同时,如果发送缓冲区在发送完成前被新的数据覆盖,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D:
使用调试器检查程序的执行流程,并查找任何可能的死锁、竞态条件或无限递归。

网友D:
代码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E:
尝试简化你的代码逻辑,并避免在回调函数中执行复杂的操作或等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