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ret6 sai主时钟没有波形输出。

楼主(2024-04-30):
单片机在VDD=1.8V供电条件下,sai配置成master receive模式,位时钟和帧时钟有波形输出,但是MCLK只有高电平输出,但没有波形,把VDD=3.3V时,3个时钟又能正常输出波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VDD=1.8V条件下MCLK输出波形?

网友A:
应该是电压不够吧。

网友A:
另外是不是有配置工作电压的寄存器需要配置呢?

网友B(2024-06-19):
在STM32系列单片机中,SAI模块的时钟输出(如MCLK、位时钟和帧时钟)通常受到供电电压的影响。

网友C:
如果时钟频率过高,在较低的电压下可能无法稳定输出。尝试降低时钟频率,看是否能够改善MCLK的输出。

网友D:
如果MCLK在VDD=1.8V供电条件下只有高电平输出而没有波形,但在VDD=3.3V时能够正常输出波形,这可能是时钟对电压好像有要求

网友E:
SAI模块的时钟输出可能对供电电压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时钟源的驱动能力在1.8V供电下不足以产生稳定的波形,那么在较低的电压下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单片机的内部逻辑电平可能设计为与3.3V系统兼容,而在1.8V供电下,内部逻辑电平可能无法正确地驱动时钟输出。

网友G:
在较低的电压下,时钟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可能会增加,这可能导致时钟信号的边沿不够陡峭,从而影响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H:
为了在VDD=1.8V条件下使MCLK输出波形,可以做升压处理哈

网友I:
仔细检查STM32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确认SAI模块的时钟输出是否支持1.8V供电,以及是否有关于时钟输出电压和频率的限制。

网友J:
确保电源设计稳定,没有噪声和波动,这可能会影响时钟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K:
检查SAI模块的软件配置,确保时钟输出相关的寄存器设置正确。有时候,软件配置不当也会导致时钟输出异常。

网友L: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M:
如果时钟频率过高,在较低的电压下可能无法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