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mcu外设功耗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4-04-30):
请问mcu外设功耗该怎么计算,只有个uA/Mhz,这个只系统主频吗?

网友A:
手册上会说某个外设工作时候的电流吧。

网友B(2024-06-19):
在计算微控制器(MCU)的外设功耗时,通常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系统主频、外设的使用情况、电压等级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

网友C:
"uA/MHz"这个指标通常是指MCU在运行模式下的电流消耗,它表示在特定的电压下,MCU每兆赫兹主频所消耗的平均电流。这个指标主要反映了MCU核心的功耗特性。

网友D:
实际的外设功耗计算会更加复杂,因为不同的外设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会有不同的功耗。

网友E:
不同的外设(如ADC、DAC、USART、SPI、I2C等)有不同的功耗特性。

网友F:
外设的工作频率越高,通常功耗也越大。

网友G:
外设在活动模式、待机模式或关闭模式下的功耗是不同的。

网友H:
外设在传输数据时的功耗通常比空闲状态时要高。

网友I:
工作电压越高,功耗通常也越大。

网友J:
环境温度也会影响功耗,通常温度越高,功耗越大。

网友K:
为了更准确地计算外设功耗,通常需要参考MCU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其中会提供各个外设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的电流消耗数据。例如,数据手册可能会给出某个外设在特定工作频率下的电流消耗,或者在不同模式下的电流消耗。

网友L:
其实还是跟设置模式以及主频有关系的

网友M:
参考相关的低功耗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