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触摸芯片的ADC精度怎么样啊?

楼主(2024-04-30):
比普通的要好吗?

网友A(2024-07-31):
比较高吧

网友B:
感觉没有特别怎么样 至少位数并没有增加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 毕竟不需要特别高精度的采集

网友D:
你看下手册上标的理论位数是多少位的,以及它的自身误差,基本上就知道他实际的误差了。

网友E:
触摸芯片的触摸检测通道是不是就是adc采集通道啊

网友F:
应该对精度没有太大的要求  主要看灵敏度

网友G:
其实触摸芯片对ad的要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网友H:
触控芯片主要还是得看响应速度而不是采集精度

网友I:
这个应该不是注重精度,而是灵敏度吧

网友J:
看识别速度吧

网友K:
触摸识别不需要很高精度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