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os管两端加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4-04-30):
为了加快关断速度吗?感觉也没啥影响啊

网友A:
当MOS管两端的电压过高时,并联的二极管会先于MOS管发生击穿,从而保护MOS管不受损害。这是因为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通常低于MOS管,所以它能承受更高的电压,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在电源断开或者极性改变时,二极管可以为MOS管的电荷提供一个放电路径,从而快速放掉MOS管上的电荷,防止电荷积累导致的损坏。

网友C:
主要是起续流保护作用

网友D: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即只允许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而不允许反向流动。这种特性使得二极管可以作为“逆止阀”或“整流器”,在电路中起到防止电流反向流动的作用。

网友E:
在开关电路中,二极管可以提供快速的电压下降路径,有助于器件快速从导通状态切换到关断状态,减少开关损耗。

网友F:
MOS管本身自带有寄生二极管,其作用也是类似的,即在VDD过压的情况下,防止MOS管被烧坏。在过压对MOS管造成破坏之前,寄生二极管会先反向击穿,将大电流引导到地,从而保护MOS管。

网友G:
二极管具有整流功能,它只允许电流单向流动。在MOS管的应用中,这个特性可以用于确保电流在正确的方向上流动,防止逆流对MOS管造成损伤。

网友H:
MOS管在生产过程中会自然形成一个PN结,这就是所谓的体二极管。在某些应用场景下,这个体二极管是有用的,比如在插入充电器后,可以利用这个体二极管使电路导通,从而使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I:
在MOS管的应用中,当MOS管处于关闭状态时,如果其两端出现反向电压或高压,就可能会对MOS管造成损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MOS管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当反向电压或高压出现时,二极管会首先反向击穿,将大电流直接引导到地,从而避免MOS管受到损坏。

网友J:
在电池保护板中,当锂电池过放后,电池保护板会关闭放电MOS管。当插上充电器后,可以利用MOS管的体二极管导电,使得电路导通,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K:
在电路中,如果产生很大的瞬间反向电流,寄生二极管可以导通,将反向电流导出,保护MOS管不受损坏。

网友L:
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反电动势续流

网友M:
在软开关技术和同步整流中,并联的二极管可以作为续流通道,或者在DS两端电压检测等方面发挥作用。

网友N:
MOS管的体二极管在导通时会有较大的压降,导致较高的导通损耗。通过外部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降低导通损耗,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G:
二极管可以防止器件在关断状态下反向偏置,这可能会导致器件损坏。

网友O:
二极管可以保护MOS管不受反向电压的损害。当电源极性接反或者其他原因导致MOS管的源极(Source)和漏极(Drain)之间的电压极性相反时,二极管会导通,从而避免了MOS管的击穿。

网友P:
当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时,其内部的体二极管可以防止由于外部电路条件变化导致的逆向电压对MOS管造成损害。

网友Q:
主要是为了起保护MOS管作用,防止过冲信号损坏MOS管。

网友:
MOS管在结构上天然存在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连接在源极(S极)和漏极(D极)之间。这个二极管在MOS管正常工作时是反向截止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电路中产生很大的瞬间反向电流时,这个二极管可以导通,保护MOS管不被击穿。

网友R:
并联的二极管可以为电感负载提供续流路径,或者在寄生参数产生的过流情况下提供一个反向电流的通路,从而保护MOS管免受损害。

网友S:
当电源电压VCC出现过压情况时,并联的二极管可以提供一个回路,分流一部分电流,从而避免过高的电压损坏MOS管。

网友T:
在某些应用中,二极管可以防止因噪声或其他因素导致的误触发,确保器件在正确的条件下工作。

网友U:
在静电放电的情况下,并联的二极管可以提供一个放电路径,保护MOS管不受静电影响而损坏。

网友V:
在一些开关电源电路中,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可以作为续流二极管使用,防止电路中的电流突变。

网友W:
在某些情况下,二极管可以简化电路设计,例如在MOS管用作开关时,二极管可以确保MOS管在关闭状态下不会让负载短路。

网友X:
在一些高频应用中,二极管可以用来防止MOS管的寄生振荡。MOS管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高频振荡,二极管可以增加阻尼,抑制这种振荡。

网友Y:
当器件关断时,如果电源电压突然上升,二极管可以限制电压的上升速度,防止过高的电压击穿器件。

网友Z:
在软开关技术和同步整流技术中,并联二极管既可以作为连续通道,也可以在双端电压检测中发挥作用。

网友AA:
它主要起连续电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AB:
这个二极管主要起保护MOS管作用得,且MOS管内部本身也有个二极管。

网友AC:
该二极管可以防止器件在关闭状态下发生反向偏置,从而对器件造成损坏。

网友AD:
在一些开关电源电路中,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的寄生二极管可用作连续二极管,以防止电路中的电流突变。

网友AE:
该二极管主要用于保护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本身具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AF:
该二极管主要用于保护本身具有二极管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

网友AG:
在电路中,如果产生大的瞬时反向电流,就可以开启寄生二极管,导出反向电流,保护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不受损坏。

网友AH(2024-06-04):
主要是一种保护性的反电动势流

网友AI:
主要用于保护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防止过冲信号损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

网友AJ:
在一些应用中,二极管可以防止由于噪声或其他因素造成的错误触发,确保设备在正确的条件下工作。

网友AK:
主要是起保护作用,避免因冲击电压造成影响。

网友AL(2024-07-08):
二极管可以防止器件在关断状态下反向偏置,否则会损坏器件。

网友AM:
保护MOS管

网友AN:
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