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关于CY8C6347LQI-BLD52之蓝牙广播MAC地址重复问题

楼主(2024-04-30):
问题现象:
目前Smart Lock客户在小批测试的时候,在现场大约安装200套智能门锁,发现大量门锁MAC地址重复,需要处理MAC大量重复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Configure 'BLE'中的 GAP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General 中的Device Address 中选用了Silicon generated "Company assigned" part of device address

问题分析:
客户使用的IDE是 PSoC Creator 4.4,PDL库是PDL3.1.7, 这个PDL版本确实会出现较大概率的MAC 地址重复问题。

问题解决方案:

建议如下解决方法:
1. 使用自己生成并管理的MAC地址,并将其写入Sflash的User Row 0(地址为0x16000800).可以使用Infineon的PC工具: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Programmer\Examples\Misc\PSoC6-BLE2-SFLASHUpdate\Executable
在产线,配合Miniprog下载器写入,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调用Cy Flash WriteRow 来写入。

请注意,数据格式是前面六个字节是MAC,第一个字节是地址最低位。第七个字节是地址类型,00代表Public Address,01代表Static Random。
2. 如果希望沿用Infineon的Public Address,可以考虑修改生成最后三个字节的算法。Infineon的ModusToolbox的头文件里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

网友A:
用MCU的ID来作为MAC

网友B:
读取芯片的UID来作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