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 GPIO 为啥有几 us 异常脉冲发出的情况

楼主(2024-04-30):
一、问题现象
我使用 HC32L130 芯片,配置了几个 GPIO 作为通用推挽输出功能控制 LED 和 MOS,用示波器抓取 IO 动作时发现有不受控的一个脉冲输出来,量取脉宽大致有 6us 左右。
二、问题分析
1、是所有 IO 都有类似问题?
2、发出异常脉冲的时间点是程序运行起来后?还是在上电启动到还未运行程序的这段时间?
3、如果排查不到根本原因,有何应急规避措施?
……………………
相信都会有类似上述疑问吧。
三、问题解决
在 IO 初始化配置时,比较容易注意不到以下结构体成员变量的赋初值操作:
在硬件设计时,比较容易注意不到以下勘误手册里的相关内容描述:
四、引申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串口 TX 引脚的初始化配置时,也得注意将 IO 结构体成员变量 stcGpiocfg.boutputVal 要设置为高,不然可能在某个波特率下初始化好串口和IO 后就会自动发出一个异常数据 0xFF 了。

网友A:
在串口 TX 引脚的初始化配置时,也得注意将 IO 结构体成员变量 stcGpiocfg.boutputVal 要设置为高,不然可能在某个波特率下初始化好串口和IO 后就会自动发出一个异常数据 0xFF 了

网友B:
这个就是外设在进行设置是,需要把相关寄存器设置为固定的状态。

网友C:
所以外设的寄存器初始化配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