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普通大电流才充电芯片和带协议的快充芯片的本质区别

楼主(2024-04-30):
普通大电流充电芯片和带协议的快充芯片的本质区别(负载是三节18650串联)

三节锂电池串联,充满的电压是12.6V,容量2550mAh,功率32.12Wh,如果客户用5V3A的适配器,输入功率才15W,算转换效率95%,也要32.11W/15/0.95=2.2个小时。所以直接用18V 3.5A的适配器经过大电流降压芯片比如CN3703给三节锂电池充电。这种大电流的充电芯片,也可以实现快充 ,只不过不带协议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不带协议的大电流充电管理芯片和带协议的快充充电芯片(比如IP2369)区别到底在哪里?只是协议有无的区别吗?还是说有协议的充电速度速度会更快?那么问题也来了,如果是带协议的充电芯片才算快充?那它实现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毕竟我的理解是只要看充电功率和转换效率的,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谁来讲解一下这个问题?也请教过几个在行业几十年的资深工程师,版主,他们也说只要管充电的功率和转换效率即可。至于协议,就是根据负载不同,给到最合适的充电功率。
而且如果用带协议的快充充电器不可能兼容所有协议,会导致用不同的头,充电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有些可能完全就不能握手成功,不能充电。这样一来说明书也没法写充满的时间是多少。

带协议的快充充电方案,都有。只是不能用,为什么?因为电池后面负载很多都不能高于12V,比如电池后面有些DCDC升降压电路,比如串口屏,等等,如果用带协议的快充充电芯片,5V9V12V15V20V,如果诱骗出来20V充电,那显示屏和电池后面的DCDC电路都会存在烧毁的风险。

网友A:
充电快慢,主要还是看电池能接受的功率。比如你的3S电池,1C充电,功率大概三十几W,只要输入能满足,充电芯片能支持,无所谓是否快充。
其次,充电芯片有线性降压,升压,降压,升降压几种类型。一般升/降压的结构简单,内置MOS。但是多协议的因为输入范围宽,往往是外置H桥MOS,结构复杂,控制难度大。5V适配器基本最大能买到的也就2A或者3A的,但是PD的一般最大能支持到65W或100W,所以带协议的可以支持到更大的功率。

网友B:
电池基本上都有个最大输入电流或者输出电流的,这一方面就限制了绝大的充电方案,,不是说你有快充就能一定充的了,各方面匹配才行,在一点诱骗多少是你控制的,不可能后面电路耐压12V,你却要诱骗20V,这本身设计就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基本上都有个最大输入电流或者输出电流的,这一方面就限制了绝大的充电方案,,不是说你有快充就能一定 ...

诱骗出多少电压不是充电芯片决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诱骗出多少电压不是充电芯片决定的吗

充电芯片也是你控制的啊,比如相关引脚的硬件控制,或者IO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也是你控制的啊,比如相关引脚的硬件控制,或者IO进行控制

充电芯片是固有的固件   外部软件是控制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