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晶振停振后用热风枪吹完就恢复

楼主(2024-04-30):
一批产品存在部分产品晶振问题,不起振,但是用热风枪加热至锡融化,再恢复室温就可以起振。确认不是虚焊,因为有的产品可以通过静态测试,装机后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故障,此时晶振停振,加热后也可以恢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晶振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B:
环境温度的变化

网友A:
检查电路板设计,确保PCB板布线正确、晶振电路的走线合理、外围电路无干扰等问题。

网友C(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

网友D:
晶振的焊点可能存在虚焊现象,即焊点没有完全形成良好的金属间化合物,导致接触电阻增大或不稳定。

网友E:
不用热风枪吹,直接重新焊接一下,看是否能恢复,如果能那可能还是和焊接有关系。

网友F:
可以尝试重新焊接晶振

网友G:
晶振可能因为电路板受热后杂散电容发生变化而重新起振

网友H:
晶振内部的晶体元件可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出现老化现象。

网友I:
晶振的老化速度与使用环境、工作温度、工作电压等因素有关。

网友J:
晶振经常出现停振问题,可能需要考虑更换一个新的晶振。

网友K:
电路板上的其他元件故障或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L:
晶振在出厂时可能是不合格品,如晶振封口漏气,温度一高一低时就会产生不稳定现象。

网友M:
如果晶振存在质量问题,如封口漏气或导电胶断裂,建议更换新的晶振。

网友K:
高温、潮湿或其他环境因素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如果晶振的焊接出现问题,如虚焊、冷焊等,可能会导致晶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停振。当用热风枪加热时,热量使焊接点重新融合,暂时恢复了良好的电气连接,晶振又开始工作。

网友N:
晶体的频率稳定性可能会下降,或者内部的电容、电阻等元件可能会出现性能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老化可能会导致晶振停振。当用热风枪加热时,热量可能会暂时改善晶体内部元件的性能,使晶振恢复工作。

网友O:
晶振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P:
当用热风枪加热时,热量可能会使晶体元件的结构稍微恢复,或者改变了晶体的应力状态,使晶振暂时恢复工作。

网友Q:
使用热风枪可能导致电路板温度升高,从而影响晶振的工作状态

网友D:
晶振本身可能因为老化或损坏而性能下降,导致停振。

网友R:
如果焊接温度、时间或压力控制不当,可能会导致晶振引脚与电路板之间的焊接不牢固。

网友S:
可能是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晶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T:
怀疑是虚焊问题

网友U:
晶振和PCB之间的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可能导致在温度变化时产生应力,影响晶振的接触。

网友V:
考虑减少晶振周围的机械应力

网友W:
调整晶振的外接电容值,以优化其工作频率。

网友X:
对于电源纹波过大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滤波电容、优化电源布局等方法来解决。

网友D:
如果晶振本身存在问题,如晶片损坏或老化,应更换新的晶振。

网友Y: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Z(2024-09-30):
确认不是虚焊,因为有的产品可以通过静态测试

网友AA:
晶体振荡器内部的晶体元件可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老化。

网友AB:
你可以试着重新焊接晶体振荡器,

网友AC:
晶振出厂时可能是不合格产品。例如,如果晶体振荡器密封泄漏,当温度上升和下降时,就会出现不稳定性。

网友AD:
晶体经常停止振动,可能需要考虑更换新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AE:
这样的话,赶紧换个晶振吧。

网友AF:
热风枪就能恢复要考虑助焊剂受潮,洗板水走一轮看看

网友AG(2024-11-02):
由于电路板受热后杂散电容的变化,晶体振荡器可能会再次启动

网友AH:
高温、潮湿或其他环境因素会阻止晶体振荡器正常工作。

网友AI:
晶体振荡器本身可能由于老化或损坏而退化,导致振动停止。

网友AJ:
当温度变化时,晶体振荡器和pcb之间的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可能会引起应力,影响晶体振荡器的接触。

网友AK:
考虑降低晶体振荡器周围的机械应力,

网友AL:
增加滤波电容和优化电源布局可以解决电源纹波过大的问题。

网友AM:
在这种情况下,迅速更换晶体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