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的SWD接口

楼主(2024-04-30):
1. SWD接口1.1 SWD接口简介

SWD是一种串行调试接口,与JTAG相比,SWD只需要SWCLK和SWDIO两根线,减少了对单片机GPIO口的占用。其中SWCLK为串行时钟线,提供所需要的时钟信号(由jlink发出clock给CPU),SWDIO为串行数据线,用于数据的读出与写入。此外还需要接GND与VCC两条线。

1.2 标准JTAG\SWD接口排列

1.3 SWD连接方法

其中VTref就是VCC接口。即:VCC-1;SWDIO-7;SWCLK-9;GND-20。

网友A(2024-08-31):
SWD 是一种串行调试接口,用于与 ARM Cortex-M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通信。

网友:
通常,SWD接口有四个引脚:SWCLK(串行时钟)、SWDIO(串行数据输入/输出)、VCC(电源)和GND(地)。

网友B:
STLINK主要是针对自家芯片设计的,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C:
SWD 接口一般有 4 个引脚,需要与目标芯片的对应引脚准确连接。通常,电源正(一般为 3.3V,部分特殊芯片可能支持 5V,但需查看芯片手册确认)连接到目标芯片的电源输入引脚,TMS(测试模式选择)、TCK(测试时钟)分别连接到目标芯片的对应 SWD 引脚,电源负(GND)连接到目标芯片的地引脚。连接时要注意 ST-LINK 接口的引脚定义和方向,避免接反或错接。

网友D:
在使用SWD接口进行调试时,应尽量避免外部信号的干扰。例如,在电磁环境复杂的环境中,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屏蔽措施。

网友E:
有些ST-LINK设备支持通过SWD接口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F:
SWD接口自带复位协议,因此通常不需要额外连接RST脚。

网友G:
正确地连接SWD接口到目标微控制器。常见的SWD引脚包括GND、VCC、SWCLK(SWD时钟)、SWDIO(SWD数据输入/输出),有时还有RESET引脚。

网友H:
在设计电路时,考虑在SWD接口上添加保护元件,如TVS二极管、过流保护电阻等,以保护ST-LINK和微控制器免受意外电压和电流的影响。

网友I:
如果存在地电位不统一的情况,可能会导致通信异常或错误。

网友J:
SWD 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强电、高频等可能产生干扰的信号源。同时,布线时要尽量保持信号线的短且直,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衰减和干扰。对于较长的连接线路,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来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K:
SWD只需要SWCLK和SWDIO两根线

网友L:
ST-LINK的SWD接口与目标STM32微控制器的SWD接口正确连接。通常包括SWDIO(数据线)、SWCLK(时钟线)、RESET(复位线,可选)和GND(地线)。

网友M:
在使用的开发环境(如 Keil、IAR 等)中,需要正确配置调试工具选项,选择 ST-LINK 作为调试器,并设置好相关的参数,如 SWD 接口、时钟频率等。不同的开发环境可能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和选项,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配置。

网友N:
认ST-LINK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会导致兼容性问题或功能缺失。

网友O:
SWDIO线路上通常需要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果目标板没有内置上拉电阻,你需要在SWDIO线上添加一个上拉电阻到VCC。

网友P: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特别是在长距离连接或高速通信时。适当的阻抗匹配可以减少信号反射和噪声干扰。

网友Q:
在连接和断开ST-LINK设备时,采取适当的防静电措施,以防止静电放电损坏设备或目标板。